不植珠互换BGA芯片

楼主(2017-04-09):
    当你怀疑主板上的某片BGA芯片有问题时,简单的做法是买一片新的装上去,但是,新的芯片并不可靠。
    有时为了验证好坏,需要从好主板上拆一片互换,然而,重植锡珠又是件麻烦事。
    那么,有没有更简单的芯片互换方法呢?
    答案是:有!
    主板上机,芯片下面插入测温线,芯片四周涂抹一层足够焊膏。
    使用常用拆焊曲线,当温度达到峰值时,用真空吸笔小心提取BGA芯片。

    你看,取下的芯片上,锡珠饱满圆润。
    主板上留下的些许锡球,千万别把它拖走,不然,换上两个以上芯片后,锡球会越来越少。
    此时,主板无需拿下BGA返修台,趁热在主板上涂抹少许BGA焊膏。

    稍事冷却后,再用两把镊子把芯片对位安装上去,这一步非常之关键,需要用镊子轻轻拨动,直到感觉芯片锡珠与主板锡球都正对于峰顶。
    接下来就简单了,常用曲线焊接,当锡珠完全溶化时,用镊子在芯片上面轻按几下。

    如果碰到小一点的芯片时,比如显存等,可以用850等热风焊台直接搞定。
    放心,只要锡球间对正了位置,它是不会乱跑的。

网友A:
这种方法 有可行性
不过也有几率焊接不良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 有可行性
不过也有几率焊接不良

只要芯片上锡珠都在,还没碰到过焊接问题。

网友C:
小心行事,以前我也有这种想法,只是不管怎么小心,拿下来的时候,珠子都是不全的,想偷懒都不行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行事,以前我也有这种想法,只是不管怎么小心,拿下来的时候,珠子都是不全的,想偷懒都不行

温度够高,焊膏够多,真空吸笔不偏着提起是不会有问题的,灌胶芯片除外。当年经常用此方法换 ICH9。

网友:
没有好的吸笔假如不一次取下很难保持那么好锡球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要芯片上锡珠都在,还没碰到过焊接问题。

你这是操作的好   熟练了   一般 锡珠大点的还好操作 0.35以下的 不好操作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操作的好   熟练了   一般 锡珠大点的还好操作 0.35以下的 不好操作

图片上换的SLJ8C,就是0.3的,换过去又换回来,从没失败过。所以发帖分享。

网友:
没有这么做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D:
方法不错,值得学习,这样可以减少植球时间。给你加分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不错,值得学习,这样可以减少植球时间。给你加分了。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一般来说都能成功

网友E:
之前取过内存颗粒取下后锡球均匀需要重植,但大多时候是不行的,锡球大小不均匀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取过内存颗粒取下后锡球均匀需要重植,但大多时候是不行的,锡球大小不均匀

其实,都不是什么难事,玩个手熟罢了。

网友:
这样确实提高了效力,熟能生巧,学习了。

网友:
说到底还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玩熟了,别人眼中的不可能都能成为可能。

网友F:
敢于创新        加分鼓励!

txj

网友:
这办法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敢于创新        加分鼓励!

谢谢老板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要点技术哦 以前搞过 现在好多年没有这样玩过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用哪种真空笔? 谢谢

返修台自带真空笔。

网友:
0.3的不植成功率高不

网友H:
连植珠都省了   牛啊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连植珠都省了   牛啊

价格低廉,维修难做,能省一分是一分啊。

网友:
这种方法估计有一定的失败率,但是效率别的确实高

网友:
是个好方法,有时间试一试

网友:
这个取芯片要平稳,斜着或或者移动就会有脚位相连,那就要重新植锡才行。

网友:
我是觉得这样玩玩可以,用来当工作方法不合适。

网友:
个性师傅真是牛X    老弟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每次看个性大师的贴感觉都有新的知识学到呢。。。

网友:
这个要手稳,BGA做的多才行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都有珠子,bga一加热,直接融在一起

网友:
这种成功率不高吧

网友I:
只能对你的手艺表示敬佩!
这个方法我早就偿试过,成功率非常低!尤其是小于0.4的锡球!

难点:
要同时保证原芯片与所换芯片同时是有铅或无铅,

原芯片与待换芯片残留锡球大小不一,极易造成内部连锡或空焊

在不拖平焊盘情况下,很难把带残留锡球的芯片与带残留锡球大的焊盘对齐!

如果都能像你这么换芯片,大家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大心思植球了。

txj

网友:
关键是手不能抖!!

网友:
提芯片的时候是关键,手抖的就算了。

网友:
不错,我最不喜欢就是直球。 乌烟瘴气的伤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能对你的手艺表示敬佩!
这个方法我早就偿试过,成功率非常低!尤其是小于0.4的锡球!

有铅与无铅混合时,用的还是无铅温度,取芯片时焊膏足够,温度给力,取下来锡珠很均匀,对位焊接才是关键,加温时分毫不能移动。

网友:
这样是省事 但是有时走怕空焊

网友:
这个对手法要求比较高

网友:
这样都行?果然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