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不开机

楼主(2017-04-09):
      前两天接一台DELL 5520,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通电待机0.006,开机上电到0.022,打单接机,打发客户走,拆机目测,没看到进水或腐蚀,版号:LA-8241P 直接刷了BIOS,好了,测试一天没问题,让客户取机,结果今天客户又回来了,说还是老问题不开机,好吧 继续留下    论坛上翻了下,说有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问题的,换过之后 涛声依旧,也有说南桥的,暂还没敢动,查了下EC的开关脚位待机3.3V 按开关有动作,EC的100脚 EC_RSMRST# 待机为0V 按开关有3V  EC_LID_OUT# 待机0V 开机有3.3V  PBTN_OUT# 待机0V 按开机有1.8V 松开开关之后EC_RSMRST#   EC_LID_OUT# PBTN_OUT# 电压分别还是 3.3V 3.3V 1.8V,想请各位大神绑我参考下故障点在什么位置, EC_RSMRST#   EC_LID_OUT# PBTN_OUT# 这几个地方的待机电压和按开关之后 以及松开开关之后的电压应该分别是多少啊 EC为KB9012QF-A3

网友:
上电到0.02重点查南桥那边,桥坏的几率大, EC这边acin  ec on打值 测一下电压,

网友:
PBTN_OUT# 触发过后应该是3.3v  还有EC 这边找不到问题可以查下桥rtc电路

网友:
测一下南桥到EC的休眠信号有了没有

网友:
查一下桥有没有反馈信号回来给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