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4-09):
  接机K43SV不触发,待机0.036,见图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待机3V和5V 是正常的。

习惯性的逛一逛论坛通病,盘点一下有这几个

我的板和他们的故障都是不一样的,搞了半天,换的排阻,还是一样的问题,开来还是要老实查电路,查EC的条件,供电和复位 LID都是正常的,该读取BIOS 了,一测BIOS的第一脚是0V,这下感觉不对了,见图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就没有这样的电压,查他的走向,见图 断开了电阻,就有电压的,这个电阻是连到了EC的101脚的,立马判定EC换了,换掉了EC, 换好了,信心十足,立马开机,还是一个吊样,测试BIOS的1脚还是0,心情一落千丈,思路有点乱了。难道是桥引起的问题吗,因为PM_RSMRST#信号是不正常的,有时候桥的条件不正常也会拉低这个信号的,查了一片桥的待机条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是回到EC这边,拿起示波器测试一下第一脚就是有没有波形,一测果然发现了问题,一插点的时候,一脚是有一点波形的,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变成了低电平了,难道是BIOS错误吗,脚位配置有问题,刷一个BIOS,立马见效果,亮机了,见图

  最后这个故障其实是很简单的,大师看了不要见笑,我只是觉得BIOS的第一脚没有电压是BIOS引起的,有点不可思议,就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很有意思,大家觉得看了有收货就加加分吧。感谢!

朱。爱新觉罗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这板也老了,呵呵,好久没有修这种六系列的了,现在都是单u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也老了,呵呵,好久没有修这种六系列的了,现在都是单u的了

今天就在修4代单u的,有点吃力,月饼老师的技术还没有学好!

网友:
这个机器好修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修的很多的,就是像这样修好的还是第一次,BIOS坏了,芯片第一脚是0V的电压,我是第一次遇到的,不知道大师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修的很多的,就是像这样修好的还是第一次,BIOS坏了,芯片第一脚是0V的电压,我是第一次遇到的 ...

没有遇到过,修这个机器不是人为的一般用久坏的都是电阻和复合管的问题

网友C:
结果虽然简单 但是这个总结做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虽然简单 但是这个总结做的太好了

感谢支持,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找不出问的时候,写个BIOS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是集合了好多有用的通病点,加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那么多通病,已经加分了

网友:
能玩波的都功力深厚 这个帖子太详细了  加精华必须的~~

网友D:
如果待机条件都正常还是应当先刷BIOS

网友:
还是神器一上,立马现现形

网友:
示波器真乃神器啊!

网友:
这机器通病真多 必须收藏 谢谢楼主

网友:
bios 问题。  会导致本身电压没有。。 奇怪

网友:
bios第一脚本来就不是可配置脚位,怎么会拉低电压?看来有两种情况。
1,故障判断出错
2,bios不仅仅起到了储存bios功能,刷程序时还会对内部电路进行定义。
希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待机条件都正常还是应当先刷BIOS

确实在维修方向上面,出了问题,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有反向了!

网友:
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了。学习增长见识了。我现在写了自己的维修顺序。目测检查打直后,首先就是刷bios,之后再搞别的。真心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是查电路没法查到的问题!!还有个问题,一般我想不起来去用示波器,感觉不如万用表方便。但是确实用波波修更快,就麻烦点,不好接线,车车拉拉的。

网友:
好高的威望,佩服得五体投地
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BIOS再说。不行再另议。

网友E:
修到最后发现是BIOS 问题 醉了 醉了
玉树凌风
有点让大师见笑了。发表一下也加深了我的印象,下次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详情

网友F:
就是 bios坏了?
玉树凌风
确实是简单的问题,我却走了一大圈!
详情

网友:
维修只要有耐心、细心,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加分支持下。

网友G:
换大件无效是最伤感情的一件事,还好楼主回头查出BIOS,要不再换几个大件人就要头大了,学习了啊,楼主,分已加!
玉树凌风
感谢鼓励。加倍努力了!
详情

网友:
确实牛逼,加精华了

网友:
ASUS 这机器不触发BIOS 也是通病哦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有待机 3v 5v正常的 我一般都先刷下bios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BIOS 就是EC问题 容易进水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刚好有个一样的板子 试一试

网友H:
现在这个机器还有人修?
玉树凌风
这机器还是有很多人修的,我这地方是小地方!
详情

网友:
给我,我第一时间也会去追查这个电压来源!

网友:
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网友:
厉害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没碰见过 不过这养问题的机器先不管直接刷bios再说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像这类问题直接干BIOS在排查其他的经常能解决
反正BIOS只要备份好也不用担心出别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好东西啊,加分了

网友:
感谢分享   一起进步

网友I:
我也有修过类似的华硕主板,待机有点偏高0.02左右,不出35V,最后无意测到BIOS第一脚无电压,直接刷了BIOS好的,楼主是基地3期(比较早)的远程学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修过类似的华硕主板,待机有点偏高0.02左右,不出35V,最后无意测到BIOS第一脚无电压,直接刷了BIOS ...

在维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有点经验不足,以前有时候刷BIOS就好了, 就没有测试到一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师也有失误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也是小小白,大家一起学习吧,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最后发现是BIOS 问题  醉了 醉了

有点让大师见笑了。发表一下也加深了我的印象,下次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  bios坏了?

确实是简单的问题,我却走了一大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大件无效是最伤感情的一件事,还好楼主回头查出BIOS,要不再换几个大件人就要头大了,学习了啊,楼主, ...

感谢鼓励。加倍努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这个机器还有人修?

这机器还是有很多人修的,我这地方是小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哈哈哈,还记的我吗?

你是哪位大师,可以加QQ聊吗?

网友L:
如果你先来个三板斧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M:
通病不错,修得很仔细,现在6X后的机子不跑码或跑不完码的,有不少是程序故障,先刷刷再动EC会更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通病不错,修得很仔细,现在6X后的机子不跑码或跑不完码的,有不少是程序故障,先刷刷再动EC会更省事

这次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永难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先来个三板斧就可以秒杀了

有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的,不过这次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网友:
BIOS程序坏拉低第一脚电压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加分

网友:
厉害  我也是刚买了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位大师,可以加QQ聊吗?

看来已经把我给忘了啊你

网友N:
如果是我。 我的思路还是和楼主一样的。。。 我也会干EC。。 哈哈  不过又学习了一招。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如果是我。 我的思路还是和楼主一样的。。。 我也会干EC。。 哈哈  不过又学习了一招。 感谢楼主

共同学习进步,你也发发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这型号的机,问题还不少。

网友O:
楼主把所有这款机的通病都总结了,最后是刷BIOS解决,一般BIOS问题不会引起不触发,多数是上电到1.3左右无显才刷BIOS,又学习了

网友P:
正在修这个主板

网友Q:
很久没有修到过这种板子了

网友:
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这板子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人为的一般用久坏的都是电阻

网友R:
这机BIOS不也是个通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机BIOS不也是个通病嘛!

BIOS第一脚没有电压,这一点确实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次是印象深刻了!

网友:
这是商家拿过来的本,收不到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久没有修到过这种板子了

这种板的维修率还是很高的,一个月也要修到5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P:
正在修这个主板

是什么问题,搞定了吗,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把所有这款机的通病都总结了,最后是刷BIOS解决,一般BIOS问题不会引起不触发,多数是上电到1.3左右无 ...

EC要读取了程序才可以触发,这个坏了不触发很正常,就是BIOS第一脚没有电压,把我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很多时候找不出问题就刷个BIOS还是很有必要的

记得那个大师在论坛里面有总结了,如果维修没有什么思路了,就刷刷BIOS就会有收获,这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T: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虽然最后的故障简单,但流程和思路很重要,值得学习,拜读后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遇到过,虽然最后的故障简单,但流程和思路很重要,值得学习,拜读后长知识了。

共同学习进步,你的好东西也拿来分享一下!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真爱坏呀

网友:
不错。不过这问题老师傅都修过了

网友:
这段时间都没有接到机子修,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不过好在还是修好了,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候还是要先测量     一拿来就修通病有时候也会走弯路

网友:
ASUS 机子问题么多

网友:
呵呵 简单问题想复杂了  ,修主板时间长 ,都会犯点小错误  ,我上回 修道一个 开关板坏的  ,修了两天

网友U:
通病害人啊  大师也会走弯路啊

网友:
EC应该是没坏吧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看到,以前只修道BIOS供电脚没电压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挺仔细 啊

网友:
有示波器就方便多了,没示波器可能还要绕弯

网友V:
很细心啊, 我遇到过BIOS2脚导致时亮时不亮。BIOS芯片导致

网友:
EC应该是没有坏的,没有再换上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V:
很细心啊, 我遇到过BIOS2脚导致时亮时不亮。BIOS芯片导致

2脚具体是什么现象,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通病害人啊  大师也会走弯路啊

有时候想用最快捷的方法,搞定问题,结果还花了更多的时间,确实还是经验不足,还要好好的学习!

网友:
这种技巧很是实用

网友:
讲道理  电压都正常 通常先刷biso

网友:
BIOS程序错误拉低片选信号,没有见过呀。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笔记本现在生意很差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不拆BIOS芯片 排除·一下呢

网友:
这机器修的辛苦啊

网友:
这块主板通病太多  我修了一片 换排阻好的

网友:
这机子   哪哪都是通病

网友:
今天就在修4代单u的

网友:
华硕 排阻不良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常修的吗

网友:
学习b ,又是电阻惹祸的

网友:
收藏吧,以后遇到用

网友:
牛人   绣出来这么多问题

网友:
华硕的BIOS还是很容易坏的,遇到几个都是BIOS问题

网友:
ASUS可恶的电阻。

网友:
华硕的排阻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什么都不管  拆机先刷BIOS  压压惊

网友:
这机子通病也不少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
分享那么多通病谢谢楼主,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好多通病阿

网友:
一般bios的供电是待机时就给的、那这个bios就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