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主板无cpu供电和一串奇怪现象

楼主(2017-04-09):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g41主板,不跑吗无复位,测量发现cpu供电没出,芯片不好找,就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看,然后再点,开始五秒cpu复位常量,然后五秒后复位灭了时钟出来了,接着就跑码亮机,但是过了一会儿凉了再点有没有复位不跑吗,然后有时候跑一点码会掉电重启,随即刷了下bios,放电,点起正常跑码,但是有时候还是不稳定.....加焊cpu供电芯片周围电路后点不跑吗,放电又可以跑码亮
      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3v左右,一端只有0.16v,不知道晶振电压是否正常?晶振会影响有时候跑码有时候不跑吗?还是说就是cpu供电芯片问题?感觉好乱.....
望大师们指点迷津!!!!!十分感谢!

网友A: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但并不一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可能周围的电容电阻   加热就好 冷了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但并不一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可能周围的电容电阻   加热就好 冷了就不行

哦哦,受教了!明天再测一下温不稳定

网友B:
太复杂了 一头的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 一头的晕

我表达不太好,见谅...

网友:
测量CPU 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EN  VCC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