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740N PLUS不通电秒杀

楼主(2017-04-09):
同行车间的显示器,17寸方屏。故障不通电,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开没有电容鼓包的,万用表量5V有轻微跳变。这种故障其实挺讨厌的,不过也得快修,本来这个显示器就收不了多少钱,耽误时间就不划算了。

直接示波器找病灶。
驱动板1.8V波形

电源板5V波形
高压板15V波形
至此先不着急换5V滤波电容,把前级量一下,看是不是前级的问题。
光耦前级波形
300V大电容波形
前级15V电源波形
至此,基本上已经揪出问题所在,就是前级电源滤波电容坏了。变压器右边,C607,标称是25V68uF,实测只有40uF。这个电容用胶粘在散热片上的,估计是被烤变质了。
换了个50V47uF电容。波形如下。

换了电容就一切正常了。通电点了几分钟,完全正常,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A:
直接换电容 秒的更快不是

zpz

网友B:
哥们!没有示波器的情何以堪!哈哈,修这个都要波波!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容 秒的更快不是

又不是所有这种故障都是那个电容引起的啦,这种故障可以有一大堆的地方可能坏呢。拒绝三板斧,直捣黄龙才是最爽的。

网友:
牛了,示波器修显示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其实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E:
今年准备买个示波器  大家给个推荐 预算1500以内 。。。。。。。

zpz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今年准备买个示波器  大家给个推荐 预算1500以内 。。。。。。。

只能买优利德或安泰信…………

网友:
这种情况用万用表还是不好测出来的吧

网友F:
直接换 50V 10UF的电容

网友G: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凭经验,都是换电容好,使用的年数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买优利德或安泰信…………

大神你的安泰信是什么型号的 多少米米?

网友H:
这人比人气死人, 别人都还没波。 你竟然用波修显示器, 牛掰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示波器比较直观

网友:
示波器修显示器这么屌

网友:
这样确实能准确定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凭经验,都是换电容好,使用的年数不少了。

有的电容性能不良,即使用示波器也不一定能搞定,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直接换电容,就秒了。

网友:
直接换电容秒的更快,没示波器的一样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容 秒的更快不是

估计楼主 可能不确定把
要不也不会动用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没有示波器的情何以堪!哈哈,修这个都要波波!哈哈

看来 修示波器 就是可以准确判断问题所在啊
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所有这种故障都是那个电容引起的啦,这种故障可以有一大堆的地方可能坏呢。拒绝三板斧,直捣黄龙才 ...

支持楼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用示波器 去抓关键测试点的波形
确定那个供电不良引起的
真是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其实也能发现问题。。。、

万用表 没有示波器来的直观吧
没有示波器 反应快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只能买优利德或安泰信…………

楼主你这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看起来好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 50V 10UF的电容

感觉这样的情况 估计得查一遍
才能最后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人比人气死人, 别人都还没波。 你竟然用波修显示器, 牛掰

还是想开点好
没有示波器 就多费点事情
慢慢用万用表 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的电容性能不良,即使用示波器也不一定能搞定,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直接换电容 ...

支持版主
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经验最重要了  比什么工具都管用
可以准确判断问题所在 少走弯路

网友K:
电容不是一下就看的出的吗

网友L:
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看起来好高端啊

安泰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容不是一下就看的出的吗

电容没有鼓包 漏液 明显损坏
是如何看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除了维修的基本功,主要还是经验!

是的 ,慢慢积累的经验太重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安泰信,,,,。

安泰信的好吗
一般价格 贵不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安泰信的好吗
一般价格 贵不贵

这个没用过,但好多人用的是泰克或普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用过,但好多人用的是泰克或普源

是泰克或普源
比安泰信 优利德的贵很多

网友:
这种板子限流电阻好像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