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植锡吹好之后,如何从钢网上取下来而不掉点,谢谢。。

楼主(2017-04-09):
练了很长时间的植锡,植好之后,从钢网上取下来老是掉点,掉了点怎么处理。如何减少掉点。看视频,有的是未等钢网冷却,就把CPU取下来,我也照做了,但照样时常掉点。有的视频是,等冷却之后,用镊子顶住钢网上的点,把CPU顶下来,但是我也照做,照样还是掉点。 有的说,用洗板水泡一泡再拿下来,还是照样掉点。
所以,求助大家,如何取下才会不掉点,,,多谢了。。

网友:
都试过还是掉点的话 那就是根本就没焊上去  焊盘氧化了吧

网友:
估计是你焊盘没处理好吧

网友:
吹焊时可能温度不够,,,,

网友:
实地的跷跷板大法知道吗。用它管用。

网友:
你垫东西平整,挖洞放芯片。涂均匀,清干净,加热融化,冷却之后,在家点阻焊剂到芯片上,再次加热,用镊子压住左右摇,就是这样啦

网友:
cpu 垫一层纸 和cpu 平齐 在植锡

网友:
6楼的方法不错,按照这方法试下。

网友:
估计是没有焊上去吧,要不然是不会掉的

网友:
要么是焊盘没处理好, 要么就是摸锡浆的时候没有摸均匀造成有的珠子大,再或者就是珠子根本没有融化再焊盘上

网友:
也经常掉,没找到合适的方法,看了大神的方法,又长知识了。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值球吗?BGA我倒经常值球怎么会掉锡呢?

网友:
你要么没有给芯片上锡处理,要么上锡不均匀

网友:
小芯片对准  上锡 擦干净  吹化   然后吹口仙气   取下  完成 一定不掉点  大心片楼上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值球吗?BGA我倒经常值球怎么会掉锡呢?

不是笔记本的,是手机的,笔记本的是用锡球,手机的是用锡浆不一样的。

网友:
芯片一定要先上锡,芯片一定要先上锡,芯片一定要先上锡,锡网清理干净。每个锡珠都连点上了就不容易掉点了。植完锡,锡珠还在半溶化时吹三口气(约三秒),赶紧取下。OK

网友C:
锡浆一定要刮平  均匀  这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浆一定要刮平  均匀  这是重点

芯片一定要焊锡拖一遍  托锡要用过的锡带拖一遍  拖得太干净不容易粘锡,温度不能太高  高了钢网会变形上下凹凸,也不会粘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笔记本的,是手机的,笔记本的是用锡球,手机的是用锡浆不一样的。

锡浆,我打座子也试过用锡膏,刮上去取下钢网再风抢加热,不会有你说的想象,拿下钢网再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锡浆,我打座子也试过用锡膏,刮上去取下钢网再风抢加热,不会有你说的想象,拿下钢网再吹

怎么可能取下来吹呢,取下来锡浆都在钢网上,没意义吧。

网友:
技术是怎么练成的~~

网友:
找个比u大的芯片放下面,弄点锡膏在加点焊油u盖上去300℃加热直锡膏融化用镊子夹住摩擦几下然后拿掉,看看每个点上是否上锡,然后再植锡

网友:
在钢网上打点焊油,再吹下后过3秒取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取下来吹呢,取下来锡浆都在钢网上,没意义吧。

手机的我就不知道了,台式机的,我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我就不知道了,台式机的,我试过,

不管台式和笔记本,不用取下来,直接加焊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台式和笔记本,不用取下来,直接加焊就行啦。

下次试试啦,  可能不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次试试啦,  可能不习惯

买那种直接加焊的钢网,很快速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那种直接加焊的钢网,很快速就搞定了、

我试了,可以,我的是普通钢网,也不会掉锡珠。

网友:
用专用植锡网(四方孔)淘宝上有,比如:万隆,阿毛易修之类的,可价格不菲啊。我就不上图了。自已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可以,我的是普通钢网,也不会掉锡珠。

有的钢网会粘锡,把锡都焊在钢网上啦,气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钢网会粘锡,把锡都焊在钢网上啦,气死人。

我知道了,你的钢网问题,可能破了,没那层漆,才会这样

网友:
小芯片直接用洗板水多刷级下,   自动就掉下来了

网友:
取下时候 一定要加热一下 否则一定掉 还有显微镜看看  有没有珠大小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钢网会粘锡,把锡都焊在钢网上啦,气死人。

你肯定买到假的钢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