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加粉不用换芯片的小工具

楼主(2017-04-09):
打印机硒鼓加粉后通常要换芯片,芯片也不贵,淘宝也就1-2元,当地买不过就是5-10元,但是麻烦的问题是现在打印机型号那么多,需要准备多少个芯片才够?加个粉60元,往往因为没有同型号芯片来回花费大量时间去找芯片。而下面这个小设备就可以省去准备一大半的芯片,只需要用他对准芯片触点,三秒钟就让芯片数据恢复如新。淘宝直接搜 ”硒鼓芯片解码器” 就可以

网友:
打印机不是很懂  路过

网友:
这个只能是对某几个机型吧,,,

网友:
没搜到!找了老半天

网友A:
这个解码器是针对所有的机型吗

网友B:
不是所有机型,也没那么强大的,有的芯片一个就要上百,百多钟机型还是有的,比如现在三星最多的d111,d101,l116,这些都有的,施乐的3119 3200等等吧

网友:
这东西不是 一劳永逸的

网友:
东西不错,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这小工具用着还是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机型,也没那么强大的,有的芯片一个就要上百,百多钟机型还是有的,比如现在三星最多的d111,d101 ...

能有个适用机型列表就好了 论坛了推广会员购买能优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码器是针对所有的机型吗

我搜索了一下也是有型号的局限性的,不是所有型号到支持的

网友C:
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了。有那种小夹子,直接夹上不用把存储器拆下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写就可以了。有那种小夹子,直接夹上不用把存储器拆下来。

你是说再写入一个新的程序?程序哪里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再写入一个新的程序?程序哪里找呢

找一个新的芯片读就可以了,另外论坛里也可以搜到一些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新的芯片读就可以了,另外论坛里也可以搜到一些常用的

好的,懂了,和刷主版的程序是一个原理哦

网友:
这东西能清零的,编程器也能。没啥必要吧?

网友:
这个小工具可以支持的打印机芯片应该都是24系列的存储器,随便一个编程器都可以支持的,平时收集点芯片数据,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应该局限于某几种机型,不可能全能的吧

网友(2017-05-09):
还不如换芯片呐 才10元一个。我们给单位换都是十元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只能支持那些24的吧 ,有的芯片比给客户加粉的费用贵 就像奔图M5100披着国货的外壳 芯片一片80以上 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