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请问大家,植锡前,ic的引脚处理什么程度才可以进行植锡 ...
[维修求助]
请问大家,植锡前,ic的引脚处理什么程度才可以进行植锡。

网友(2017-04-09):
植锡总是要掉点,ic也处理过,说是要每个点都要用烙铁弄得 亮晶晶的,但是,那么多点哪会每一个都亮晶晶。氧化的点用 刀刮一下,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有很多的点都 不亮,通通用刀片刮? 不知道,要处理什么程度,才能进行植锡。

网友:
焊点氧化的一定要先处理了

网友:
很多点氧化了 你肯定是你之前的操作步骤有不对的 才造成的 找找原因吧

网友:
参考一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苦恼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4630-1-1.html

网友:
氧化的指定不粘焊了

网友:
不用刮到发亮,能上锡即可。

网友:
还有个方法和4楼的差不多,就是找个坏的CPU在引脚一面摸上锡浆再把要植锡的IC引脚一面对上去摄子夹住用风抢加热来回拖动。

网友:
一般不用刀片刮得,直接上锡就可以啦,可以使用洗板水处理一下

网友:
最主要的是还是手法的问题,多练吧

网友:
洗板水洗过后 在废板上弄一大坨焊膏 烙铁上锡一大坨 先上中间焊盘再上四周的

网友:
学习。来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