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17寸显示器(插电自己开机,开机键不受控)

楼主(2017-04-09):
第一次插电正常开机(关机按键不受控)。
第二次插电黑屏不开机按键灯也不亮(开机按键不受控)。
第三次插电正常开机(关机按键不受控)。
一直测试一直循环手机上传不到图纸请高手指点一下修显示器(QQ382236532)

网友A:
把开关换了看看 是不是开关漏电

网友B:
确定不是开机键故障----刷程序------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开机键故障----刷程序------换主板

按键板都拆了,确定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换了看看 是不是开关漏电

开关键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C:
机型、板号、实物图片,什么都没有?
上传图片最好在500K以下

网友:
开机按键及其它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换了看看 是不是开关漏电

开机电路有一个超小的电阻芯片输出那边有3.3V,电阻另一头没电压。电阻拆下测量是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型、板号、实物图片,什么都没有?
上传图片最好在500K以下

刚学的还不会上传图片,怎么要网址。液晶示器修好了,坏了开机电路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电阻。超小无标的拆下测量是10K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把开机键拔掉

网友D:
问题集中在驱动板MCU按键板这块吧

网友E:
应该是开关板的问题   把开关板拆了试试看

网友:
液晶示器修好了,坏了开机电路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电阻。超小无标的拆下测量是10K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集中在驱动板MCU按键板这块吧

液晶示器修好了,坏了开机电路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电阻。超小无标的拆下测量是10K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开关板的问题   把开关板拆了试试看

液晶示器修好了,坏了开机电路一个电阻坏了换了一个电阻。超小无标的拆下测量是10K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