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怎么换屏线

楼主(2017-04-09):
苹果a1278怎么换屏线,看起来很不好搞

网友:
网上有教程,一搜一大把

网友:
那个屏难拆的,,不像其他的塑料卡扣,,贴上去的

网友:
需要拆屏 而拆屏才是最麻烦的

网友:
要拆玻璃的

网友:
么拆过,还是别搞了,比较麻烦

网友:
某宝上让别人帮你换个   没有风险

网友:
没换过。估计麻烦

网友:
苹果拆屏有教程的  很多

网友:
如果不是专业的 建议花几十块让别人换

网友:
chai拆屏麻烦    需要耐心 细心

网友:
拆下玻璃钢你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慢慢拆吧,反正不好搞

网友:
就是爆破力感觉不好下手

网友:
注意玻璃

网友:
还好拆,细心点加热,温度加高点,微软3我都拆下来完美,

网友:
取屏还要取有点麻烦 弄过一次 再也不想弄了

网友:
这个机器换屏线风险比较大

网友:
网上应该有教程吧

网友:
没有拆过,看其他老师傅拆过看起来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