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加电大电流短路,CPU发热严重,求救

楼主(2017-04-09):
红米note3,客户拿来不开机,电流0.2a。怀疑字库坏,更换字库后加电电流正常,装屏幕外配后再次加电电流跳变后直接短路,后来加电直接短路,测VBAT正向电阻175欧,反向电阻0,CPU发热,主板叽叽响,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求大侠指点下

网友A:
cpu最热的话 有可能是挂了

网友B:
换字库的时候你做了隔热处理了没有。U很容易吹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最热的话 有可能是挂了

确定cpu最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字库的时候你做了隔热处理了没有。U很容易吹死的。

看到cpu没在正下方就没做隔热,直接360°吹下来的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