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菜鸟Gateway小奶牛修复一台一波三折

楼主(2017-04-09):
本人小小白,接到Gateway小奶牛一台版号图:      没显卡 起始现象大短,我想应该比较好修吧,拆开一看......二修机,有人飞线接了个电阻.....心想兵来将挡,水来土......啥来着(原谅我小学毕业)咳咳咳,继续.....量各大电感公共点对地阻止正常,然后量各大电容mos管,查到一个mos管m826的D S级正反都通了,G级阻值正常 一个字:换!场管一箩筐呢,找到个管子换上去,通电,bia ji  又烧了,再换一个又烧了,无语......,量后极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没有短啊,突然想到下管会不会本来也不良?一量果然二级体值不正常,这回一换换一双,上下都干掉,通电待机正常,触发,结果电流到0.3-0.4左右就掉到0,再触发也是一样,掉电先查供电,于是就近原则,量m826管子的g级电压有时正常有时偏低,试着加焊vga core供电芯片, 电流竟然上去了!!! 也不掉了,接屏亮机...机.......问题又来了....了..了 这又是啥情况哩,真的是一波三折啊,屏呈条纹状,难道是屏坏了?外接,一样排除屏线,换了个屏,现象也差不多,稍微有点儿不同,但也是一条条的,这本子没有显卡啊,看到图纸这儿想起了什么 ATI!!!!但是又没有装显卡,那就是集显到北桥里了,听师傅说amd不亮就干北桥,除胶吹膏上bga焊台225-235,温度到200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怕修了快好了温度没搞好挂了就悲催了。做好了忐忑的上电接屏触发,电流搜搜的上去亮机!!!正常了。小菜鸟的维修到此结束,同是小小白的可以看一下,大神就路过笑一笑!或者请指出不足之处大家也好虚心学习!!!感谢!这是我第一次维修经验帖,也没有多少下载分了,有分的可以加个一分两分不扣自己的分哟,十分感激不尽!毕竟人家是第一次嘛!

网友:
忘了附上亮机图了,着就补上

网友:
第一次小修经验帖,以后还会陆续分享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吐个槽,迅维被攻击了现在还在出来广告,广告好烦啊!!!!

网友:
没有呢,就是有点小思路就贡献一下,也有一定运气成分也是简单的机子,应该也有和我差不多的刚维修小小白需要点基础的帮助,互相学习嘛!!

网友:
amd的重植比较好

网友A:
学的不错呀  兄弟

网友B:
这可调电源弄的,太脏了啊

网友C:
amd干北桥地球人都知道呵呵恭喜楼主。不过楼主的电源真心令人惊讶 ,这是掉进泥窝里面了吗,还是谁不用送的呢。咋会那么脏呢?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 厉害了 思路好明确啊

网友:
思路好 明确啊

网友:
从架构图看是Intel的,实际是AMD的吗?只是参考它的供电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干北桥地球人都知道呵呵恭喜楼主。不过楼主的电源真心令人惊讶,这是掉进泥窝里面了吗,还是谁不用送的 ...

基本上没有清洗过,真的脏吗?嘿嘿,好用就好啦.....

网友:
是呢,说到底有点懒呗.....,测两天稳定就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的不错呀  兄弟

没有呢,慢慢摸索维修套路中,要向那些大神学习是真的,好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调电源弄的,太脏了啊

多谢提醒!你和楼下的兄弟不说我都没注意。。。。尴尬

网友:
这个没让你烧显卡已经不错了 以前不装芯片一烧一大堆

网友D:
很厉害了  。如果这个表是你买的那就证明你的维修生涯已经不短了现在都是五位的 了我有一台三位一台4位

网友:
电流源好沧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厉害了  。如果这个表是你买的那就证明你的维修生涯已经不短了现在都是五位的 了我有一台三位一台4位

这个表不是我买的呢,我才做维修没有多久还差得远了,店里的,老店了

网友:
是呢,可老的电源呢,耐用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