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4558d,除了p4和p8这两个供电脚,p1和p7该不该有电压?

楼主(2017-04-09):
今天修了个功放,声音沙哑,经判断明显问题出在一个4558d上,结果就这个元件,我是换到第7个才ok,几度怀疑我的判断是否错误。现在觉得,假货是最大的问题,本来一个就应该好的。但是换的过程中,我发现个问题,这个4558d,除了4、8两个脚是供电外,两个输出脚该不该有电压?

这个功放采用+-12V双供电,4558的p4是-12V,p8是12V,关键是最终输出给功率放大的p7脚,有9V还大的电压。感觉不对,换了。之后马上测量,第一次p1 p7都不带电,可几秒钟芯片发烫,再测量,p7又有10v以上的电压。
拆掉芯片,测量供电电压+-12v没问题,一个-12.01,一个11.94。甚至用示波器看了,直的。再换4558,连续两个直接烧掉。于是开始意识到可能是假货的问题,于是多了个心眼儿,焊接之前先测量,我的方法是用直流电源,p4接地,p8接18V,结果连续测量两个4558、两个5332,p7和p1都有电压,只比18V少几个伏特,p2和p6也有几伏电压。
手里没几个元件了,硬着头皮继续换了4558和5332,结果和最开始的一样,进来的音频没问题,出来就没声了,而且p7还是有电压了。一直到最后的第7只芯片,也是之前上机前用直流电源测量过的、p7有电压的芯片,在焊上之后正常了,而且除了p1和p8,其他脚都没有明显高的电压了。

问题是,4558按照我上机前的测量,p7有电压,到底正常不正常?

网友:
芯片耐压不够

网友:
这个电压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A:
1 7两个输出脚有没有直流电压,取决于4 8脚供电方式,同时还有运放正负输入极的接线方式,按你上面的接线看,采用正负供电后,1 7应该基本没直流电压的。 是你焊接温度太高还是质量问题,仅根据你这么简单的描述无法判断。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7两个输出脚有没有直流电压,取决于4 8脚供电方式,同时还有运放正负输入极的接线方式,按你上面的接线 ...

谢谢版主提示,我知道了。相对p1 p8中点电压,应该是没有直流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