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战斧2主动PFC电源维修

楼主(2017-04-09):
一台400w酷冷战斧2电源不开机,通电测量+5vSB电压正常,绿线电压3.3v,短接绿黑线,不能启动。
测主电容电压为320v,CM6805BSX第2脚没电压,跑一下线路,该脚电压由一个三级管kn2907,通过光耦控制。该光耦一端接+5vSB,另一端连到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第3脚。
再测量发现开机时,电源管理芯片第3脚电压为12.6v,短接绿黑线,该脚电压变为0.2v,说明有开机动作。
再测光耦的另一边,其一端通过电阻接地,另一端接三级管kn2907的B极,通电测量一端为0v,另一端为17.5v,短接是,两个脚电压都变为17v左右。再测量三级管,发现e极和b极电压在通电和短接是电压都维持在17v左右,而c极电压为0,eb极没有压差,不能导通,怀疑eb极已经击穿,手上没有同型号管子,用A92替换。再测量,发现短接绿黑线,b极电压变为16.7v,而c极有13.5v电压输出。
测量其他3.3v,5v,12v等电压都有正常输出,接上电脑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自己的 修 别人的就不修离开

网友B:
楼主如把三极管位置在图片上圈出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把三极管位置在图片上圈出就更好了..........

最后一张图,保险丝上面那个三级管就是。

网友D:
主板好像被腐蚀过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保险丝上面那个三级管就是。

谢谢,楼主的热心回复和分享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板好像被腐蚀过一样

不会,主板很新,是晚上拍照的光线问题。那些白色的,是原来有胶,清理后留下的痕迹。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141-1-1.html      和这个帖子的板一模一样,故障也是有+5vSB,不能开机。但是这个贴我没有权限回复。

网友:
要是有故障位置元件的细节图就好了

测主电容电压为320v,CM6805BSX第2脚没电压

是不是 怀疑主动PFC没有启动 正常情况下是380V
2脚是 CM6805BSX的启动脚

跑一下线路,该脚电压由一个三级管kn2907,通过光耦控制。该光耦一端接+5vSB,另一端连到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第3脚。

跑一下线路,该脚电压由一个三级管kn2907,通过光耦控制

kn2907 是PNP三极管

该光耦一端接+5vSB

5VSB IC 看着像TNY176PN

另一端连到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第3脚

是不是连接到这个新芯片的 3脚
后级监测IC

再测量发现开机时,电源管理芯片第3脚电压为12.6v,短接绿黑线,该脚电压变为0.2v,说明有开机动作

短接前
后级监测IC 3脚为12.6v
短接后为0.2v

再测光耦的另一边,其一端通过电阻接地,另一端接三级管kn2907的B极,
通电测量一端为0v,另一端为17.5v,短接是,两个脚电压都变为17v左右

再测量三级管,发现e极和b极电压在通电和短接是电压都维持在17v左右,
而c极电压为0,eb极没有压差,不能导通,

手上没有同型号管子,用A92替换。再测量,发现短接绿黑线,b极电压变为16.7v,而c极有13.5v电压输出。
测量其他3.3v,5v,12v等电压都有正常输出,接上电脑试机,一切正常。

参照DELL 的PS-6351-1DFS 图纸试着分析下
此电源的开机过程

加电后 5vSB 产生

同时给后级的监测IC 供电

监测IC经内部处理后
产生PSON 电压 3.3v
同时内部处理后 置高3脚电压为12.6v

此电压达到光耦501A 2脚
由于光耦1脚电压是5v
2脚电压是12.6v
所以光耦内的发光二极管不导通 没有电流流过

光耦501A的 3脚直接地
B E 没有压差
所以光耦内部的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此时kn2907 的B级电压 不能经过两个电阻到地进行分压

kn2907三极管B的电压 直接来自于供电
B E电压没有压差

使得三极管kn2907 处于截止状态

电压不能到达 PFC芯片CM6805BSX 的2脚
PFC 芯片不工作  电源此时不工作

当短接绿线到地后
后级监测IC经过内部处理后

拉低3脚为低电平 0V

此时光耦501A的 2脚为0V 1脚为5v
光耦内的发光二极管导通 有电流流过

光耦501A的内部的三极管 B 大于E 就会导通
4脚通过3脚被拉到地

三极管kn2907的B级经过电阻到地分压

B级的电压小于C级的17v
三极管导通
17v 经过二极管 16.5V 到达CM6805BSX的2脚

CM6805BSX在得到供电后 开始工作
电源开始正常工作

网友:
要是有故障位置元件的细节图就好了

测主电容电压为320v,CM6805BSX第2脚没电压

是不是 怀疑主动PFC没有启动 正常情况下是380V
2脚是 CM6805BSX的启动脚

跑一下线路,该脚电压由一个三级管kn2907,通过光耦控制。该光耦一端接+5vSB,另一端连到一个8脚电源管理芯片的第3脚。

跑一下线路,该脚电压由一个三级管kn2907,通过光耦控制

kn2907 是PNP三极管

网友C:
楼上的把我的维修过程写的很到位。这个电源相对比较简单,而且是单面插件的,线路比较好走。电路也是比较常规。

网友C:
我还有另一个OCZ 1000w的没修好,线路太复杂,双面板,很多贴片元件,线路板颜色很深,很难走线路。只是一短接就烧元件,不敢通电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的 修 别人的就不修离开

这说的 什么意思呢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把三极管位置在图片上圈出就更好了..........

是的 按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好像被腐蚀过一样

这种电源的 PCB 就是这样的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热心回复和分享 ......

没事上来转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主板很新,是晚上拍照的光线问题。那些白色的,是原来有胶,清理后留下的痕迹。

估计是开闪光灯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141-1-1.html      和这个帖子的板一模一样,故障也是有+5vSB,不能开 ...

PCB 颜色 看起来是不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把我的维修过程写的很到位。这个电源相对比较简单,而且是单面插件的,线路比较好走。电路也是比较常 ...

看来这酷冷的电源 都是代工的 质量不行
这么新 就坏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另一个OCZ 1000w的没修好,线路太复杂,双面板,很多贴片元件,线路板颜色很深,很难走线路。只是一 ...

是不是和按上次碰到这个电源一样
也是双层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304-1-1.html

可以发个帖子
把维修过程说下
可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和按上次碰到这个电源一样
也是双层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304-1-1.html

有发帖,还没修好,搁浅了,烧了两次管,不敢通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发帖,还没修好,搁浅了,烧了两次管,不敢通电了。

看来 得没事 慢慢查了

网友:
可以的      学习了

网友F:
楼主,这电源看着挺像我那个安泰克电源的,故障情况也和你的类似哦,你换的那个2907三极管是不是就是靠近6805芯片是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电源看着挺像我那个安泰克电源的,故障情况也和你的类似哦,你换的那个2907三极管是不是就是靠近68 ...

这个板和你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我有看到你那个贴,但是我回复不了。
这个三级管是在保险管上面的那个,我的最后一张照片可以看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和你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我有看到你那个贴,但是我回复不了。
这个三级管是在保险管上面的那个,我 ...

那应该是和我那个一样的,之前还没拆到这个管子,拆下来换个试试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应该是和我那个一样的,之前还没拆到这个管子,拆下来换个试试先

这是一个pnp管,受光耦控制给6805供电的。电压是从辅助变压器由一个二极管整流而来。我这个是be结击穿,无法导通,6805的VCC端得不到工作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这酷冷的电源 都是代工的 质量不行
这么新 就坏掉了

这个电源是乔威代工的,像海盗船vs系列,酷冷至尊雷霆系列都是这样的,差不多的,坏的最多的是辅助电源芯片,我手上有2个海盗船vs450都是辅助电源芯片开盖型号为tny176pn,保险烧断,然后替换掉保险和辅助电源芯片就修好了 ,怀疑是过载造成的,像楼主这个故障目前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是乔威代工的,像海盗船vs系列,酷冷至尊雷霆系列都是这样的,差不多的,坏的最多的是辅助电源芯 ...

手上有一个航嘉磐石600的电源,不通电,保险没烧,辅助电源芯片炸了,整个上面那一层都炸没了,看不到型号,根据线路看应该是tny278之类的。这个是不是换掉辅助电源芯片就可以了,手上没这个物料,要去淘宝淘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是乔威代工的,像海盗船vs系列,酷冷至尊雷霆系列都是这样的,差不多的,坏的最多的是辅助电源芯 ...

海盗船vs系列,酷冷至尊雷霆系列
感觉这些代工的质量 都不行
还是老牌 长城 航嘉 台产的几大厂 质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航嘉磐石600的电源,不通电,保险没烧,辅助电源芯片炸了,整个上面那一层都炸没了,看不到型 ...

看来手上 有很多坏的好电源
都是换下来的吗

手上有一个航嘉磐石600的电源,不通电,保险没烧,辅助电源芯片炸了,整个上面那一层都炸没了,看不到型号,根据线路看应该是tny278之类的

这个不好说
以前航嘉辅助IC 用DM311 DM311Z DL0165R 都有
除非有图纸或者一样的参考 才能准确判断
或者画下辅助部分的线路 大概判断芯片的型号 不准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个航嘉磐石600的电源,不通电,保险没烧,辅助电源芯片炸了,整个上面那一层都炸没了,看不到型 ...

我看到航嘉磐石600的拆解图了,辅助电源芯片确实是tny278pn,把坏的辅助芯片和保险拆下来后还是要再看看辅助电路有无故障或短路,在装上好的原价,以免再次烧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海盗船vs系列,酷冷至尊雷霆系列
感觉这些代工的质量 都不行
还是老牌 长城 航嘉 台产的几大厂 质量好

国产航嘉和长城我觉得航嘉比长城要好一些,航嘉在电源的设计和用料上要稍优于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航嘉磐石600的拆解图了,辅助电源芯片确实是tny278pn,把坏的辅助芯片和保险拆下来后还是要再看看 ...

还要接的 串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产航嘉和长城我觉得航嘉比长城要好一些,航嘉在电源的设计和用料上要稍优于长城

感觉 都差不多吧
长城的 质量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