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技术等级

楼主(2017-04-10):
哈哈 我是这样分的 你们呢 店门灯箱广告可以这样写

网友A:
iphone7 能硬解ID吗?  修本子不赚钱了。。 准备学习下修手机

网友:
搞的够专业啊 哥  在搞个信号级维修

网友:
人分三五九等机器也该这样分

网友:
可以,没毛病,名气很重要

网友:
应该加个终极维修:各种疑难杂症。就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hone7 能硬解ID吗?  修本子不赚钱了。。 准备学习下修手机

我感觉笔记本的市场已经作做乱了,除了高端本和苹果还有点搞,别的都不行了。现在单U的一堆,维修成本那么高,还不如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笔记本的市场已经作做乱了,除了高端本和苹果还有点搞,别的都不行了。现在单U的一堆,维修成本那 ...

新板子涉及到需要更换U的一般维修都很难做成了 成本太高

网友C:
3应该改成 芯片级信号级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应该改成 芯片级信号级维修

恩 不错的建议

网友:
现在维修是不太好做了。大部分碰到的是集成U的 。。一般问题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直接换主板了。。不过客户有一大半是直接不修了。。哈。。

网友:
还是依维修工具来分类才显高大上,烙铁,电脑,BGA设备,8960综测

网友:
其实   手机维修里  有一大部分是  只拆芯片 和元器件的  很少去测量电压的  或某几个关键信号的 芯片一轮换下来 还没好  就放弃的
他们的特点  手工不错   速度快   缺点是疑难杂症  维修不好.
所以 最好  原理+手工+经验
原理-----好的教材和老师
手工-----有规划的实操 多练习
经验----- 在实修中 对案例的总结反馈.

网友:
原理分析的只有一部分人做,但是搞维修的那么多,一大半都是混水摸鱼,因为不是系每部手机坏了都需要去分析去修的,有些重新拆装一下都会好,这就成了那部摸鱼人的侥幸心理。后来出了一些绝杀,必杀,这些人就去学习这个,以致于市场开始混乱,反正有了些绝技在身,价格低一些也无所谓,同样的故障,价格不一样,造成了消费者对我们这一行的误解。

网友D:
图纸有些没有啊,只能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有些没有啊,只能靠经验

恩是的  芯片信号能看见的话 还能根据白皮书知道点  或问百度淘宝查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好专业 啊

网友:
修手机 修电脑 修家电 修热水器  修空调 修人 修死人

网友:
我算2.5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