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开机不显示,无报警,风扇转,但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7-04-10):
开机不显示,无报警,风扇转,但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CPU,内存,显卡,都是没问题的,
然后把主板鼓包的电容都换了,场效应管都拆下来测量的都是好的,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没系统学习过主板维修,在操作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
热风枪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把旁边的塑料件吹化了,而且调温度调到480度满的,拆场效应管也很费劲,还容易把旁边的电解电容吹鼓了,看一些维修视频中,吹两下,就能取下来,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用风枪并不单单只把温度加到最高,而且还要调节风速,调节好风速跟温度,再 掌握好手法,吹芯片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网友:
系统的去学习下,如果自己摸索,不搞废十几来张主板就像获得比较规矩的手工是不怎么可能,除非你天赋异丙。

网友:
缺电压吗,检查一下电压检测脚

网友:
可以找点视频看下

网友:
建议去实地学习下

网友:
最好用锡箔纸把塑料件包好

网友:
上哪可以找一些好的学习资料呢?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