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7-04-10):
(无正文)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具体说下机器的故障以及更多的条件,好让别人帮你出谋划策

网友:
首先刷一下bios,如果不行,重点检查温控部分

网友:
这个不用管吧,能用就行

网友:
能开机不掉电就行   说清楚一点

网友:
刷bios 换风扇

网友:
刷BIOS吧。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没其他问题改改下风扇

网友:
除了狂转还有别的问题吗 》?

网友:
排查下是热的狂转,还是温度正常也一直狂转

网友:
把bios重新合成刷上去看看

网友:
就风扇狂转,其它没问题吗...

网友:
一般bios问题

网友:
散热处理到位就好了

网友:
散热和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