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 471不触发

楼主(2017-04-10):
ACER V5 471故障:不触发
检修过程:插电电流为0000,插电瞬间PU4103
RT8223MZQW-GP-U  有3V 5V ,按POWER键无反映!也无电流跳变!测KBC 无 U2701  885  无S5_ENABLE  KBC_PWRBTN#_R也没有电压,换了KBC,加焊了南桥,还是不触发,有时放那,插上电自己会触发。什么鬼玩意!求高手指点迷津!!!
附图,求高手解答!

ACER V5-471G.rar

网友A:
看看是什么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神器。。。

不要光看啊,帮分析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神器。。。

不要光看啊,帮分析分析啊!目目目目

网友:
量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

网友(2017-06-20):
这个芯片待机是不出3V5V的,要触发后才发出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应该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