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321S待机0.01 按开机键0.05 0.06左右解决方法

楼主(2017-04-10):
         客户拿来前以为电源坏了 哒哒响 自己买个电源换了还是不行,拿来维修、之前遇到过三台一样的问题 版号DASX6AMB8E0 REV:E   屏线接口背面有个标号PD35的双向稳压二极管。像个烧黑的电容,用表测量已经短路。有条件的更换,直接去掉也可以。

网友:
对了还有个原机BIOS 惠普4321S独显原机备份版号DASX6AMB8E0

网友:
拉低电压了呗啊

网友A:
换的二级管,还是没有看清楚

网友:
PD35是个防静电的双向二极管,一端接地另一端是ADP_ID,PD35短路了他就直接对地了

网友:
换二极管了吗

网友B:
这个表现是大短路了吧,5A了

网友:
66666可以的额

网友C:
没看见是哪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现在淘宝也不好做啊

网友D:
路过  碰到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二级管,还是没有看清楚

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碰到可以试试看

这机器应该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是啊,啥都不好干啊  吃个早餐都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是哪个二极管坏了

等你遇到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头像造型挺哇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现是大短路了吧,5A了

还真没有啊,等遇到了你看看

网友:
没换不好找,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
直接一洛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