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发个神舟K650D的通病

楼主(2017-04-10):
   想发个神舟K650D的通病,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掉电,有时干脆开不起机器,或者有时开起来会出现用一段时

间掉电或者休眠待机后起不来,因论坛里边三板斧的家伙比较多,且有一些我们的客户,想发,但是不知道怎么

加个等级限制,请大侠告知一下,我加个限制再发上来,这种蓝天的机器这种现象的机器我修过不下三台,

都是同一个地方导致的,第一台甚至连南桥都换过,走过弯路的

网友:
呵呵,这板真是问题哦

网友:
现在可以发了,等围观

网友:
8脚IC问题吧?

H55

网友:
应该就是这个 8脚芝麻官

网友:
发的时候有设置的

网友:
下回遇到试试看

网友:
简单问题 确实要设高点的权限

网友:
这个权限如何设置呀?

网友:
可以设置啊、好捉急啊。想知道是啥

网友A:
你说的多啦两个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多啦两个腿

多了两条腿
哦 开启控制复合管?

网友:
讲了半天还是没发出来

网友:
发吧 洗的具体 给你精华

权限问题 自己不会添加 可以联系我活着其他版主

网友B:
楼主有在吗,我刚好有一台就是你说的问题,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经验吗,我的还没有修好哦!南桥都换过了,还是没有好!你发出来给你加分!

网友:
PQ58 自己看图纸

网友B:
好的,感谢,我试一试看,能搞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在吗,我刚好有一台就是你说的问题,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经验吗,我的还没有修好哦!南桥都换过了, ...

我现在就发算啦,麻烦版主帮我价格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我试一试看,能搞定就好了!

不是这个,你给他加分居然,

网友:
答案公布出来,大家看看咯,觉得是那个事就帮我加点分咯,PQ23,版号是6-71-W65S0或者6-71-W65J0

网友(2017-05-13):
好帖  下次碰到可以直接搞

网友:
多谢指点,我这台机器起初问题是开机电流0.08不动,判断南桥坏,换南桥后正常进系统,不到一分钟掉电,自动重启,排除温度问题,没得到解决,看到这个贴后换掉PQ23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PQ23主板图纸上标注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
这个毛病我修过,但没修好,最后放弃了,PQ58 PQ23 都换过,BIOS刷过,桥也换过,连显卡都重做过,都不管用

网友:
这个桥很难换的,最好买测试的桥,全新的桥是无铅的,温度过高会焊坏的

网友:
学习了啊  楼主  我也遇到这机器了  这不是质保三年吗?  还没过保

网友(2017-06-22):
这蓝天板子毛病特别多,论坛里都修烂了,6脚双N管特别容易坏,这种双N管华硕板上也有很多,但都没它用的这么容易坏,绝对和华硕排阻一样,属于元件先天不良,坏在不同的地方故障也不一样,典型的就是开机一直嘟嘟嘟嘟报警,就是显卡附近的坏了,还有就是坏在3V 5V后继控制电路,造成开机电流0.08不上电,不出3V 5V后继。然后就是SR17E容易坏,这不怪蓝天,这桥不行,用在哪个机上坑哪个机器,典型的联想的E系列被这桥坑的估计可以上12315了

网友:
楼主太能卖关子了

网友:
楼主我有一台现象是插电自动触发的。。。电流上到1.4左右不显示  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我遇到一台。换了试试看。一些人说是PQ23    一些说是PQ58

网友:
从头到尾就是以水贴,,,,,,,,,,,,,,

网友:
发等于没发,多大点事儿,,,,,,,,,,,,,,,,,,,,,

网友:
学习了 上次一个没搞定 换板了

网友:
PQ58吧,这个修的多了

网友:
我的机器到0.9   卡住不动    不显示   还没到内存    这个是Q23吗  三板斧选手

网友(2017-11-07):
这种桥的3V和1.05V容易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还是供电设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是把图纸发上来,这样大家有直观分析,蓝天代工的板坏了比较难修

网友:
好羡慕你们这些高手,感觉好修,慢慢积累知识

网友:
你可以搜索一下··论坛早已经有大神发出来了

网友(2024-08-26):
这个问题通病,修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