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漏电

楼主(2017-04-10):
此处进水比较严重但清理完BGA烤了20来分钟 也没短路进系统啥的都正常发霉的电容我都直接取掉了
这个待机是不是有点高了。求大神帮帮忙修手机业余的但是值点封装芯片都轻松搞定的

网友A:
拔掉手机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待机电流,有时数据线也会影响,在实地买的激活板上面的数据就有10M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手机看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待机电流,有时数据线也会影响,在实地买的激活板上面的数据就有10MA的电流

这些肯定排除了现在是单板之前电流还要高点我吧C4023取了才现在电流

网友A:
进入系统,对其他功能进行测试

网友:
这个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系统,对其他功能进行测试

都正常网上订了个QFE1100这芯片进水比较严重

网友B:
把腐蚀并且不重要的电容去掉,如果还是漏电就要看哪个芯片有腐蚀痕迹,查两个电路(主供电和电池供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腐蚀并且不重要的电容去掉,如果还是漏电就要看哪个芯片有腐蚀痕迹,查两个电路(主供电和电池供电线路) ...

好的谢谢大师了

网友:
BGA封装的腐蚀不好查啊

网友:
你这待机算正常的,电流那么小。

网友:
进水机,封胶水的芯片不会坏,只要是查进水严重的小元器件。

网友:
学习中,还没实践过。

网友C:
这个待机正常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待机正常了吧?

这种进水机最难查了   现在待机已经可以了    别钻牛角    只要功能正常 就OK    待机电压也不能太高   烧烧机看看  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进水机最难查了   现在待机已经可以了    别钻牛角    只要功能正常 就OK    待机电压也不能太高    ...

不过这芯片费了现在还没试其它的等背光IC回来换上试了

网友:
正常的时候   是没有待机    这样漏电的话  应该有功能不能用吧

网友:
这种电流应该是正常的,进系统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