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检测不到电池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4-10):
接手联想G485检测不到电池 换新电池也一样 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图纸 查条件 逛论坛

网友:
保护隔离的事  查一下图纸  怎么隔离的

网友A:
下个图纸看一下  不过我觉的应该先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查下电池 到EC 两条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图纸看一下  不过我觉的应该先换电池试一下

不仔细看帖    楼主电池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