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S18M驱动板坏了,能不能改通用板

楼主(2017-04-10):
AOC LE32S18M驱动板坏了,能不能改通用板

网友A:
能,作为男人,我们千万不能说我们不能。不过一般都是搞原装的好。原板是什么故障?

网友:
只要有程序,硬件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作为男人,我们千万不能说我们不能。不过一般都是搞原装的好。原板是什么故障?

不用改了。原装板程序坏了,可是刷了屏型号对不上的程序感觉不清晰,淘宝上都找不到,郁闷

网友:
万能主板都是可以改的  但是有的带触摸按键就只能用原装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