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大短路

楼主(2017-04-10):
板号是8951P,3。3V大短路,此机遇到好几台都是待机电压3。3V上管击穿,桥,网卡,EC短路。应该是电路设计或是用料有问题。大家发表一下意见看。本人还发现一个问题,如下图;
图纸上此电压是5V输入,但实际的主板上用的是3。3V电压,当时3。3V短路找了好久才找到是PU502坏了。

网友:
直接烧鸡啊

网友:
把桥都拆了?图纸也有个别的不准。IC坏了,一般会发烫,可以用烧机法。

网友:
3.3V短路一烧就是一片啊!最怕的。

网友:
烧鸡烧不好就容易烧到CPU

网友:
3.3V短路貌似很牛逼啊,一般EC 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