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蓝屏116 求助

楼主(2017-04-10):
dell n4110  装独显驱动蓝屏 116       系统慢装 在装 官网驱动也蓝。。现在换了新显卡还蓝。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A:
补充下。bios也刷了。

网友:
显存看下吧,显卡所有的电压

网友:
供电正常。包括1.5的转换。都对。现在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一般这个蓝屏多和显示有关 显卡 显存相关等查下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台机子也是116,是双显卡,断开独显供电,把独显干掉了,只用集显,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一打独显供电就蓝屏116  换了显卡一样的  心累 现在都还没好

网友:
内存有不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 或者是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A:
最后没修好。显卡换了。显存换了。cpu也换了。显卡显存的数据对地阻值也量了。供电1.0 1.8 1.5 也用示波器看了。实在没法了。给客户改集显用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用集成显卡,你把独立显卡电压断掉,用集成的试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台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bios也刷了。

显卡干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没修好。显卡换了。显存换了。cpu也换了。显卡显存的数据对地阻值也量了。供电1.0 1.8 1.5 也用示波器 ...

集显是不是直接把电感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