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了一个半模组的安钛克450W

楼主(2017-04-10):
时间:4月10号
地点:蚌埠某小店
人物:我自己
目的:积累经验和原创帖子为了以后认证
过程:
这个电源很新 至少看上去是的 外壳部分基本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收过来是因为同行说不通电。

内部也很新
测量发现保险已经烧了
先换个保险 保险是8A的 叫我一顿好找啊

然后拿出我的小工具

通电后大亮 又短路 也意味着可能好修
测量整流桥 没问题,拆掉散热片  就不短路了 看来问题出在散热片上的东西

发现最右边的MOS管击穿了 于是换了1个新的上去 原本18A电流的 我换个20A的电流 不知道这样可行否 希望大佬指导下
然后 通电 就不短了 但是不到30秒  灯泡就又亮了 发现刚刚换上去的MOS管又击穿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啊 没这么简单
为什么换个新的又击穿了 我就想起来以前看的一个简图 关于主动PFC

整流出来的300V 过L4这个PFC线圈 到MOS管的D级 受控于PWM芯片的PWM信号 导通截止 再与二极管配合升压最后大电容上电压高达400V左右 重点就是Q截止 二极管导通 Q导通 二极管截止 如果Q导通 二极管也通 那就有烧毁MOS的可能 于是我在主板上找到这部分

二极管的负极连接大电容的+级。这里还并联了一个瓷片电容

我测量二极管是好的 因为没有晶体管测试仪 只能看压降是OK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瓷片电容坏了 漏电 导致击穿了呢  想到这里 我就找了个471来试试看我的想法(因为找不到101 只好找个471  而且还看不到耐压值)

为了省事 我只是在背面焊上 别吐槽我

然后奇迹发生了 再次通电 灯泡一闪就灭
5VSB出来了 绿线也有3.2v电压

我大着胆子短接开关

看来运气不错
为了稳定 我吧471取下来了 因为看不到耐压值 不敢用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 就换个102K    不知道容量上去了 会不会有影响 希望大佬指导下
然后通电稳定测试了1个小时 都没再烧MOS了
嗯 也进系统了 目前还在烧鸡 已经烧了40分钟了

补充内容 (2017-5-7 16:11):
已经花钱买了101 1Kv的原值代换  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A:
楼主的电源做工还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做工还不错,值得一修..........

嘿嘿 还可以 这个电源 新新的 当初想 万一修不好 就当买个风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嘿嘿 还可以 这个电源 新新的 当初想 万一修不好 就当买个风扇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做工还不错,值得一修..........

这电源 网上卖的火
质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 还可以 这个电源 新新的 当初想 万一修不好 就当买个风扇了

你这难道是买来的
多少钱 收的
最近喜欢上修电源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 网上卖的火
质量不行

我感觉可能是进虫子了 在壳内发现几枚虫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谢分享.............

是的 支持下 楼主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进虫子了 在壳内发现几枚虫卵

这个说不清楚
在初级有没有 看见压敏电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 网上卖的火
质量不行

请教一下 、原本是101 k我用的102K 可以吗  还有 并联在升压二极管那 起什么作用的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原本是101 k我用的102K 可以吗  还有 并联在升压二极管那 起什么作用的  不是很明白

这个1KV 101K  还连接其他地方的元件吗
这个按也不明白

电源用的PFC 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难道是买来的
多少钱 收的
最近喜欢上修电源了啊

是买的 去同行那里玩 看到的 觉得怪新的   就8块钱买回来了   他放在垃圾堆的 最近没什么生意  就研究研究 我没什么基础 学的很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1KV 101K  还连接其他地方的元件吗
这个按也不明白

就是 一头接的大电容正极 一头接的mos管的D级   和二极管 并联在一起 不晓得干啥的  pfc芯片 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买的 去同行那里玩 看到的 觉得怪新的   就8块钱买回来了   他放在垃圾堆的 最近没什么生意  就研究研 ...

已经很厉害了
8块钱 买的值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 一头接的大电容正极 一头接的mos管的D级   和二极管 并联在一起 不晓得干啥的  pfc芯片 没注意

可以给电容链接情况 换个简图
发上来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电容链接情况 换个简图
发上来
论坛高手多 可以帮到你

谢谢  哈哈作为基地的一份子 咱们基地高手如云 我也感到自豪 慢慢学习 慢慢吸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哈哈作为基地的一份子 咱们基地高手如云 我也感到自豪 慢慢学习 慢慢吸收

高手都是从新手 一步一步过来的

网友D:
加分了  用过安钛克的都知道这个货质控相当不好! 就是卖牌子而已  一样价格还不如航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了  用过安钛克的都知道这个货质控相当不好! 就是卖牌子而已  一样价格还不如航嘉!

同意这样的说法
酷冷 安钛克 这一类都是代工的质量不行

网友:
老乡技术不孬不孬

网友E:
你这电源修的不错,分析的也比较详细,换做我这个可能修不好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案例       加分鼓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源修的不错,分析的也比较详细,换做我这个可能修不好

版主过誉了 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 正巧叫我遇上了 复杂的我还不会 正在慢慢学习积累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精彩案例       加分鼓励!

谢谢支持 只是刚刚接触到开关电源的一些皮毛 正在学习积累

网友C:
看来也是捧场支持下楼主的

网友G:
这个修好能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修好能收多少??

不是给客户维修的
自己从同行那8块钱回收来的
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源修的不错,分析的也比较详细,换做我这个可能修不好

版主这是谦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过誉了 只是一些简单的问题 正巧叫我遇上了 复杂的我还不会 正在慢慢学习积累 嘿嘿

已经很厉害了
下次有维修案例分享下
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支持 只是刚刚接触到开关电源的一些皮毛 正在学习积累

是的 修的越多 积累的越多

网友H:
这个电容更换时耐压值一定要1KV的,普通的应该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更换时耐压值一定要1KV的,普通的应该不行吧

期待高手解答下
按楼主的说法 换上去 也没出问题呢

FYY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期待高手解答下
按楼主的说法 换上去 也没出问题呢

我也就个小白,看到原机的是耐压1KV的,所以根据代换原则,耐压起码和原来一样才好!当然如果不考虑耐压也能用,但是寿命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更换时耐压值一定要1KV的,普通的应该不行吧

谢谢指导
我一开始换的471 看不到耐压 所以只是临时测试下 后来改成102K了  但是还不是最终 我只是测试下 101 1KV已经买了 到货就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就个小白,看到原机的是耐压1KV的,所以根据代换原则,耐压起码和原来一样才好!当然如果不考虑耐压 ...

这个估计得看这个电容的作用
估计楼主的电源 这个电容 要求不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一开始换的471 看不到耐压 所以只是临时测试下 后来改成102K了  但是还不是最终 我只是测试 ...

楼主 可以搞点杂牌电源 做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也是捧场支持下楼主的

那老乡必须支持

网友I:
这种电源还是比较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源还是比较有维修价值

是的 比杂牌做工好啊

网友:
又是电容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