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集成主板,电无显示

楼主(2017-04-10):
如题T410集成主板,加电1.1 无显示电压全,有复位,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A:
淘宝主板 这个很便宜  不到100

网友B:
机器已经修好,飞了一根线,感谢马来西亚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已经修好,飞了一根线,感谢马来西亚的朋友

是内部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主板 这个很便宜  不到100

呵呵 都换了主板了 从某种意义说维修就不是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