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 NM-A141二修机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7-04-10):
过来上班把机器清理的差不多了     现在闲下来没事  就发两个贴     机器是去年的二修机    版号
机器主板拿到手测了下所有的供电发现好多地方短路   呢就一个一个处理吧   线性+3VLP短路 线性一般都是去了EC给EC     AVCC引脚供电   直接拆掉EC    线性不短了   在修下一个问题+5VALWP短路直接烧鸡大法   摸到是 这个芯片发烫    直接干掉  然后也不短了   这个EC 是带程序的没货  先放一边订料吧
过两天料到了    装上EC 和PU8   兴致勃勃的开机   他大爷的电流上去不跑吗   还以为是EC有问题呢    最后找到有客户机器上边的2代CPU测试下CPU   不测不要紧一测果真是3代I5CPU坏   然后又是兴致勃勃的开机进系统   哎竟然没有声音外接是有的    换了声卡故障一样       逛论坛   说这款机器EC程序会引起这种故障   又放了几天找不到剪板的EC  又拿起了板子    找了这个声卡别的主板图纸   看到没有用到供放    索性直接干掉供放直接从声卡飞线 这款机ALC269     40   41    44   45脚没采用   直接飞过去后开机声音完美的出来了  飞线图   就这两了    报价给客户也同意维修了   装起来电池不充电  本以为是电池坏了   直接给客户了   客户拿回去说自己买了电池还是充不了电  开不了机    又拿回来    迅速拆机裸板插电池和可调电源   测电池接口时钟数据   不测不要紧一测就发现问题  时钟脚4V   数据脚5V   这特码的就不正常了   正常都是3.3.V左右   查图纸发现到了EC  充电芯片和PU8应该是USB 管理芯片    PU8这个芯片供电是5V    直接就怀疑到了这个芯片   直接拆掉插电池   有充电电流了 哈哈     心里格外的爽快   定料回来装上一切OK    装机还客户了     真是艰难曲折维修    做维修真是不易    哪里写错的地方   各位看官及时说出来       各位看官有分的给加点分吧

网友A:
真是艰辛    加分了 感谢发帖

网友B:
技术不错  这样修起来确实费劲 不知道最开始就是这样 还是恶意搞坏

网友C: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艰辛    加分了 感谢发帖

感谢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  这样修起来确实费劲 不知道最开始就是这样 还是恶意搞坏

二修机说不准故障时做出来的还是原有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换板

客户不换   也没办法   只有硬着头皮修修看了

网友:
这工程量。。。

网友E:
楼主有耐性呀!故障点好多。这样的机器修的最麻烦!

网友:
不容易 ,楼主才华横溢,666

网友F:
修了这么久,多收点钱!

网友:
心细加耐心还有技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说不准故障时做出来的还是原有的故障

二修机有时候就是麻烦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修机有时候就是麻烦 给你加分了

谢版主了

网友H:
真是艰辛,还是二修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耐性呀!故障点好多。这样的机器修的最麻烦!

老板非要让试试   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是艰辛,还是二修的,加分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了这么久,多收点钱!

这个要看老板了    收费咱技术员就管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