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天没事快修2片板 P8B75-M LX PLUS H61M-DS2 V4.0

楼主(2017-04-10):
    下雨天没事快修2片板 P8B75-M LX PLUS    H61M-DS2 V4.0

   1. P8B75-M LX PLUS
   通电试板,板上指示灯亮,开关脚量有3.3V,触发没反应,查点图,IO收到开关信号,也发出了开关信号给PCH,IO的PSON#信号正常是5V,(按开关后拉低)对比点图,发现断线了,飞线解决!

  2 GA-H61M-DS2   V4.0
   通电试板可以开机,反复掉电重起,这问题一般都是通病  ,什么BIOS  电压检测这些  ,查电路图  IO的125脚电压检测脚有2.5V(图纸上标是2.0V),124脚2V,正常  最简单的办法,切了125的外接线路,把124 125脚连起来,通电,正常点亮!!!

网友A:
所有主板124 125脚都不要没关系吗?

网友:
第一个是不是绿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主板124 125脚都不要没关系吗?

这是技嘉IO的12V,5V电压检测引脚,不是所有主板。

网友:
楼主修起来驾轻就熟,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连续秒杀2片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可以的 这技术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GA-H61M 4.0版本    触发半秒就自动关机了  再触发也是马上自动关机  CPU供电没有 桥供电没有   12V 3.3v 5V  没有短路 95836供电芯片 9脚EN没有   楼主修的这个板  能介绍点思路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