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场效应管 D和S极直接画的是稳压二极管,有的画的是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4-10):
有的场效应管 D和S极直接画的是稳压二极管,有的画的是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根据型号             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
区别在哪里?

网友:
最好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真的需要看数据手册来解释!不过,对于修机器,可以先不去研究。

网友:
我一般都不在意这些。管它呢

网友:
这个还是不太懂哟有没有高手来说下

网友:
在我记得好像是片内功能,按画的功能考虑即可。大多数是为了保护芯片的作用。比如防止反流,防止过压等。但有一些管子必须用原装型号更换,否则会烧管子,原因即是内置的这个功能不同。特别是高频管。

网友:
实际上是场效应管内部多了个二极管或者是稳压二极管,作用是保护场效应管,吸收瞬间尖峰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