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en6S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失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0):
iPhoen6S摄像头不能用 闪光灯失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失灵。

  接一部iPhone6s手机,客户描述称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失灵。

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失灵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先进行测试,发现不仅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失灵,而且插移动卡无服务,电信卡有信号但是不能打电话,联通卡却正常。

插移动卡无服务

插电信卡正常

  首先先解决摄像头不能用的问题,测座子阻值,发现相机2.85V供电0,查通路一看是相机供电管,因为进过水腐蚀断开了。

相机供电管

  直接从指纹供电3.0借过来,试机正常,然后绿油加固。

从指纹供电3.0借过来

绿油固定

  接下来修信号,撕开屏蔽罩上面的贴纸发现2G功放旁边电容严重腐蚀,抠掉后发现阻值有一路偏高,果断把功放换掉,阻值正常,装机测试,结果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能用。

  吹开背面的基带屏蔽罩观察,发现低频功放和高频功放中间有腐蚀现象,参考点位图发现有一个主供电到功放的电感L4223松了,果断换了一个,以免再出故障。

  换好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插移动卡正常

插联通卡正常

电信卡正常

  至此iPhone6S后置摄像头不能用,闪光灯失灵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A:
楼主技术真好,不过中间有个疑问为什么换功放后又不能照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真好,不过中间有个疑问为什么换功放后又不能照相了。

同问啊,为啥?

网友:
这可以理解为扩大故障吗。楼主。请解析。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显微镜能看到的解决快,真爽快

网友:
手工不过关的话  就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这是不是有点扩大故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