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关于ubnt网桥不明白

楼主(2017-04-10):
之前在网上买的ubnt网桥,一个接收端一个发射端,接收端用的ubnt系统,那请问发射端主板用的是什么设备呢?(购买的是网上用tplink改的ubnt)。
有知道的麻烦提供下,谢谢!!!!!

头像被屏蔽

网友A:
同样的,都改成站(station)

网友:
也可以改成ub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都改成站(station)

发射端刷好ubnt的路由器里面可以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