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81M V1.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4-10):
     主板型号:Ih81m ver:1.0
     主机型号:扬天2200
     主板故障:不触发,待机电压有3.3V, 开机针有3.3 V, CLR_CMOS没有电压不知道这块主板是不是开机后才有的,晶振有压差,测得IO 60和61脚有跳变。
      求助中: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让这块主板郁闷死了

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IO 图纸

网友A:
待机条件   都查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  有点位的  有图纸               MS-7825

网友B:
南桥边上的cmos跳帽    没RTC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   都查了吗?

  没RTC电压正常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298-1-1.html
找张图纸来自己下了看看。先查查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边上的cmos跳帽    没RTC电压正常吗?

不正常         吧!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联想主板电池没电,也会造成不触发现像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有3.3v和5v待机电压 和笔记本时序有些相同 今天刚修到一块版号不通,电路大致相同,待机芯片在内存边上你测试下看 待机有没有3v和5v电压 这个电压开机必须有的。

网友:
阻值都打一遍啊 看看正常不

网友:
图纸里面有时序啊

网友:
联想的经常刷BIOS好

网友:
这个没开机时是没有电压的,而且它也不是RTCRST

网友:
因为它的上拉电压是VCC3V,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桥发出SLP_S3#到io的也有了   3vsb 5vsb也有有了。 按开关也发出高低高的PWRBTIN了

网友:
本人电路 小白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网友:
强制上电下

网友:
已修好  pch不良  加焊ok

网友:
正好需要图纸!谢谢LZ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