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921P ACER 4735插电池一分钟左右不过保护隔离 不充电

楼主(2017-04-10):
ACER 4735  LA-4921P 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一分钟左右不过保护隔离电池不充电   刚接到机器说是掉电 拔掉电池插可调电源测机没有问题     重新插回电池   发现过一会电池不充电保护隔离都没有过  拆机裸板插电池和可调电源出问题测试发现ACOFF位3.3V高电平    可以充电的时候是0V低电平    于是就怀疑是EC或者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EC换了   BIOS也刷了之后故障依旧    呢就继续寻找故障源吧     检测EC 条件   ACIN3.3V    论坛月饼发的帖子说   ACOFF这个信号的电压好像和ACIN没有关联     继续查别的  查到BATT_OVP这个信号的时候看到这页的备注 这个信号好像是电池过压保护的意思   EC检测到这个信号的电压过压的话就输出ACOFF切断适配器的电压    BATT_OVP当时输出电压好像是1.9V左右    插电池的话应该是在1.5V左右      就检测比较器的IN+    VMB是电池电压 发现电阻PR74变值  找料板换上这颗电阻之后插电池和可调测BATT_OVP电压在1.4几V左右     裸板进系统测试一个小时左右一切正常 装机整机测试一天也没在出现之前的问题       机器交还给客户了      加分才是发帖的动力       欢迎各位看官回帖

今夕何夕。, + 1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看点路慢慢找还是能找准的,恭喜修机成功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加分

网友A:
感谢加分    你在黄塘电脑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加分    你在黄塘电脑城?

没有 我在外面做的  没有在电脑城

网友:
已经加分 楼主细微的判断很好哦

网友:
ovp保护了

网友:
值得加分。。

网友:
楼主真细心,思路清淅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不好找,楼主修的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张哥出手必属精品,这个358  5脚 是多少V来着

网友:
修得漂亮,一颗电阻引起的血案。好贴必收藏。加分 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不好找,楼主修的还是比较细心

网友:
batt_vop的那个图纸上的解释是什么意思,有大神解释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一般不好找,楼主修的还是比较细心

加点分喽

网友(2020-05-01):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