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N68M+

楼主(2017-04-10):
一个很老的主板了  顶星的T-N68M+  有集显  集显也能亮但是不显示画面   上独显一点问题也没有   求大神解答!!!坐等

网友A:
对VGA接口的行场信号打值,对RGB三原色打值,如果都正常,那就刷个BIOS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换25M晶振,还不行就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VGA接口的行场信号打值,对RGB三原色打值,如果都正常,那就刷个BIOS再看看。实在不行就换25M晶振,还不 ...

VGA接口的行场信号和RGB三原色都正常  BIOS刚下载下来还没刷但是上次就是刷BIOS修好的 估计也不一定  先试试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接口的行场信号和RGB三原色都正常  BIOS刚下载下来还没刷但是上次就是刷BIOS修好的 估计也不一定  先 ...

任何情况试了再说,毕竟要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接口的行场信号和RGB三原色都正常  BIOS刚下载下来还没刷但是上次就是刷BIOS修好的 估计也不一定  先 ...

不试怎么会知道行不行呢?先从最简单的干起!

网友:
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看看行场信号在开机瞬间有没有0.4V-3.3V-0.4V的变化

网友:
VGA 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桥虚焊 或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