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4L本 板号K43LY REV2.0 维修 键盘几个按键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4-10):
接同行华硕X44L笔记本
故障 说是几个按键不能用 换过新键盘还是一样
以为小问题 会不会是接口旁边排容问题
拆机看 并没有所谓的排容  看EC是有换过的 既然开机正常就想着加焊一下EC
加焊完开机显示一次 再接上键盘 硬盘 开机电流1.02无跳变 不显示了 这下搞大了
拔掉内存 擦一擦 再开机 电流0.45掉电 又上电还是0.45 一测量 无CPU供电了
心想EC挂B了  没V发出CPU_VRON?  直接换个EC结果还是一样无CPU供电 心好累
论坛找点位 就没找到K43LY REV2.0 的 直接某宝拍了一个
查CPU_VRON 有3.3V  其它供电也都正常 为毛就不出供电 醉了醉了
试一试的心态换了个CPU 开机电流上去了 外接显示屏已显示!!!!!
这CPU怎么就突然坏了呢  前面进系统都好好的 表示很无语 还好一个B815的CPU不贵。。。。
进系统测试键盘各按键已经正常 EC应该也是挂B的
附上亮机图和点位

网友A:
cpu坏的好冤枉啊 你是不是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多谢分享

网友:
吃大亏了吧

网友B:
是不是CPU 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 本身就有问题?

cpu会造成键盘有问题 、按照逻辑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额

网友:
华硕的确实不知道很莫名其妙的,上次修的一个不开机,cpu内存全烧了,

网友:
这么倒霉啊

网友C:
你这个EC带不带程序   ,CPU死的莫名其妙哦

网友:
维修风险无处不在啊

网友:
坏的不可思议

网友:
修东西就怕这样   修好这个问题  一下坏了别的     不开机的还好说   能开机的有时候都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坏的好冤枉啊 你是不是测试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加焊时偷了个懒 主板都没取出来的 不知怎么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EC带不带程序   ,CPU死的莫名其妙哦

EC没带程序

网友:
我遇见过主板键盘内存硬盘全换新的了  还是键盘不好使 最后换了个CPU好了!

网友:
还好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风险蛮大的哦

网友:
修东西就怕这样   修好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带电差排线最容易烧EC

网友:
这种cpu坏得不多哟

网友:
还好是B815要是I5的还得和客户沟通  这种二代U的故障率相对也不低

网友:
维修有风险  动手要谨慎

网友:
  30一个    还好不亏

网友:
悲剧的同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