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蓝牙模块后开机白苹果后蓝屏重启

楼主(2017-04-10):
一台5S无WIFI,蓝牙,蓝牙地址没有,换蓝牙模块后就这样了,求大师指点

网友A:
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一下Wifi的周边元件,应该是割胶时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一下Wifi的周边元件,应该是割胶时出了问题

谢谢,问一下,没有WiFi模块手机能开机吗

网友:
BT和WIFI是集成在一起的。查下周边电路。

网友:
如果不会修还是发去迅维快修吧。

网友C:
肯定是没焊好   实在不行 就找别人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没焊好   实在不行 就找别人修吧

我不装模块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wifi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后面的 u6 吹到了  重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问一下,没有WiFi模块手机能开机吗

应该不行,要检测的,检测不到就会一直白苹果。其他芯片是这样的,WIFI没试过。

网友:
WIFI和蓝牙是集成在一个芯片里的。你还是查下供电,时钟,复位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