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不开机

楼主(2017-04-10):
本人语文考试都不及格,所以表达能力太差,写的不好请勿喷。
故障现象:iphone5触发大电流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开屏幕,扣下电池接口,用直流电源开机测试排除电池坏的可能,结果触发大电流不开机。那就 接着拆吧,拆下主板单板用直流电源再次测试结果发现电流跳变正常,于是想是不是屏幕问题 ,换上新屏幕再次电源开机故障依旧触发大电流;那么接下来目测显示连接座没发现异常,于是打开PCB图测量显示连接座J5的阻值待测到11脚PP5V7_LCD_AVDDH_CONN的时候对地短路了其它脚位值都正常,参照PCB图11脚正常值应该有460左右; ]拆下FL37电感测量焊盘1脚正常2脚对地短路 拆下R56电阻测量1脚短路2脚正常, 哈哈故障范围小了满身欢喜就剩这几个小东西了 居然有一路是通电源芯片,那就先易后难吧继续拆电容,当拆完第二个电容C350时发现不短了,于是往料板上拆个同大小的装上,再次装屏上电源开机测试,故障解决。

网友:
修手机还真的细心

网友A:
楼主用的显微镜还是放大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显微镜还是放大镜?

放大镜。。。。。。。。。。

网友B:
其实可以上稳压电源烧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上稳压电源烧机的

本身表达就不好,这几个字加图,要是直接烧机更没东西写了

网友:
这个图纸好像是上课用的标注图。

网友:
短路烧机不是更快啊,拆很麻烦。

网友:
短路的话  烧机是最有效  且最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显微镜还是放大镜?

看样子是放大镜

网友:
这种电路故障烧机法速度最快啦

网友:
每次看见别人修手机 我站在边上看着都心惊胆战的

网友:
电容短路的最爱修了,也比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