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ACER M3-481G的笔记本一张屏把我吓着了

楼主(2017-04-10):
谁有ACER M3-481G 笔记本的屏  二手的哈  屏型号是LP140WH7-TSA1
上图   有的请联系我 QQ 1678048462   电话:028-85638407      这个屏我出300 成色好的我出400  愿意卖的 给我说下

网友:
TB应该有的吧

网友A:
淘宝这个屏一千多 不知道这个屏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这个屏一千多 不知道这个屏有什么不一样??

屏和摄像头的开孔在一个玻璃上 特殊屏 所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和摄像头的开孔在一个玻璃上 特殊屏 所以贵

那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 跟用户商量一下  让废了摄像头 改成USB的呢  这个屏确实贵 堪比苹果啊

网友:
你们晓得了三

网友:
肯定不行三 无边框的

网友:
ACER 8481   屏上面还真有个。摄像头的孔!!哈哈

网友:
这个真够变态 带触摸不  可不可以拿薄屏改啊

网友:
啥情况,这个怎么这么贵了。

网友:
可不可以代换了。这个屏

网友:
不能搞 普通屏改吗,不就是摄像头的,不行废掉它!或者框架用原机的,液晶屏可以拆开框架的啊

网友:
TB上一千多。。就算坛里有 也不可能低于TB一倍多卖给你啊。。你想多了吧

网友:
这屏太JB贵了上次有个要换屏跟他报了400多后面上TB一查要千多直接给客户说没货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客人直接不换了  太贵

网友:
你开的这价估计TB 回收都比你价高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说明鸟破屏啊   怎么贵  要1000多?

网友:
这屏怎么这样啊   看的好别扭--

网友:
这种淘宝上有改装的,一样用的,价格大概500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