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78M-DS2 维修一例!

楼主(2017-04-10):
GA-F2A78M-DS2  维修一例!

故障为上电不跑马。测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不正常。查DU1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开启EN信号没有。追信号----

看的明白不!

网友:
pwok要为高

网友:
受控于atxpg    ATXPG  腐蚀  导致cpu供电en被拉低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POK被腐蚀拉低

网友:
主板腐蚀的是挺严重

网友A:
ATXPG被拉低,拆了BC165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XPG被拉低,拆了BC165好的吧

是的。 图纸 参考的GA-F2A88XM-DS2 REV3.1  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
第二张电路图中的D48是个什么原件?工作原理是内存供电1.5V给PWOK信号共同开启CPUVTT?原件内部的PN结是不是画错了方向?

网友:
腐蚀的厉害,不过还是被楼主修好了。

网友B:
还是有个简单的文字说明为好,只有个图片,让人看的摸不着头脑,让人也没能学到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个简单的文字说明为好,只有个图片,让人看的摸不着头脑,让人也没能学到点什么,

维修第一定律  目测全板    可能很多师傅都会跳过这个选项  。   我也是跳过了这个选项 才要这里 那里找信号。 如果按照课程上交的 一步步来 在第一步就找到问题了。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

网友:
PWROK 导致无EN  腐蚀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