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22Z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7-04-10):
杂牌仿的,用的是通用版子,能显示但是用十分钟后就没信号了,显示LOGO...无从下手。。请教知道下是哪里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换一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是通用板,可以用其它板子先试试是不是高压问题,最后故障位置后,就好办了

网友A:
检查送到驱动板的 行 场信号。发生故障时候,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送到驱动板的 行 场信号。发生故障时候,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就是问题还在驱动板本身 引起的
输入信号 程序

网友:
换个通道试试看呢

网友:
这样看  有可能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
感谢回复,,网上定了个,但是有时间还是要琢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