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遇到两次都没有修好

楼主(2017-04-10):
板号:LA-7981P
开机一会死机或黑屏,禁用独显一样,看一下图纸,LVDS信号经桥出来,换桥(桥拆机的),开机显示红、绿、蓝、白,无限循环,发现桥的锁环供电ACCADLLP短路,L6前端1.05V,另一端到桥只有0.3V,L6烫手,拆桥,阻值正常,订了一个测试桥回来装上还是短路,叫卖芯片的补发一个,焊上,上电代机0.15V桥烫。换另一家又订一个,焊上量阻值几欧(正常),开机电流只到0.23A,以为没有焊好,上机重焊,测L6又短路,拆下又正常,又订一个,焊上,还是短路,L6另一端只有到桥里面,没有到别处,短路时开机0.9A左右不跑U,已经花了超过200成本,是不是思路错了,求大神指导,上次有一台进水也是这个地方没有修好,换了几个桥还是短路,拆桥上的电容也没有用

网友A:
示波器打过波形没有,有可能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A:
L6只是一个电感,如果是直流不会这么大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只是一个电感,如果是直流不会这么大的压降

L6过流会自动断开,到桥另一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过波形没有,有可能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直接短路对地

网友:
艹,这是什么鬼,帮顶。望楼主修好告知一声,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6只是一个电感,如果是直流不会这么大的压降

说错了,没有断开,就是发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没有断开,就是发烫

就是,因为没断开才发烫,断开就不发烫了,电阻在上桥后是多大,开机发烫后桥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C:
现在买IC运气不好就坑,还有在上之前最好测一下,不过有些测了也没用,高温过后就死了

网友:
焊接没问题的话 还是换的桥有问题吧 不知道现在换上最开始那个桥还能不能亮机

网友A:
烧桥的话要考虑屏是不是有高压击穿到桥,所以上桥后不要插屏线,另外是不是其它电压不正常引起烧桥,不一定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D:
把后面的电容全搞掉。

网友A:
拆桥后要检查各供电脚和GND脚有没有断,如有也有可能烧桥

网友:
查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没断开才发烫,断开就不发烫了,电阻在上桥后是多大,开机发烫后桥的电阻是多大?

上桥L6直接0欧

网友:
你为什么就和桥干上了,这种情况应该止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买IC运气不好就坑,还有在上之前最好测一下,不过有些测了也没用,高温过后就死了

现在不敢焊了,一个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桥后要检查各供电脚和GND脚有没有断,如有也有可能烧桥

也只有这个可能,摔过,掉了好几个点,但都是空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桥的话要考虑屏是不是有高压击穿到桥,所以上桥后不要插屏线,另外是不是其它电压不正常引起烧桥,不一定 ...

没有接过屏,焊完直接打阻值就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桥后要检查各供电脚和GND脚有没有断,如有也有可能烧桥

问题是我不上电,焊完直接打阻值就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后面的电容全搞掉。

试过,而且拆桥后阻值正常,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E:
做上桥就短路,建议仔细看看焊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过屏,焊完直接打阻值就是0欧

0欧是假象,比较肯定的是板可能有断线,这个工作做起来就多了。桥没有焊好也会发烫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上桥就短路,建议仔细看看焊盘有没有问题

焊盘,拆开后看过

网友:
直接量桥上的点

网友:
板层短路了

网友:
uv6。试试是不是他问题

网友:
各种变色应该是uv6.短路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麻烦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F:
兄弟报价报了多少 ,从现实情况来说  兄弟建议你换板

网友G:
跟桥干上了 有些时候阻值是假象 其实并没有短路 既然换了这么多 那么请问你  拆下来的桥你测试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短路 你再换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真的短路 那就继续换一个 然后查找烧桥的原因     都说芯片本身问题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发来就是坏的吗? 我备用的芯片光种类就有四百多种 坏的的确有 概率太小了

网友:
不可能每个桥都上机就短路呀,还是要查下别的

网友:
首先要冷静。看看是桥这边短还是做上去连锡了。新桥到手就要测测是不是短路的。还有就是拆下短路的桥测这路供电的两个点是不是短路的。

网友:
板子变形了没有啊  还有供电芯片查一下  换二个桥还不死心吗?

网友A:
不知道还在修没有,对这种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感兴趣,我说一说我的思路,从你开始说屏有不同颜色交替出现,这是检测到屏是未知型号屏,然后查是否短路,要把小电池取下测试,桥刚上好就短路,这比较要奇怪,即使板层其它地方短路引起的,也不会在静态情况下表现出来,更奇怪的是电感已经短路了,为什么电源未保护,如果真是要烧芯片,最可能的是检查周围是否有高电压走过,高压(12V以上的,或5V的)是否会把元件击穿到桥,但我觉得最可能是断线引起的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报价报了多少 ,从现实情况来说  兄弟建议你换板

板已经换,坏板载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桥干上了 有些时候阻值是假象 其实并没有短路 既然换了这么多 那么请问你  拆下来的桥你测试有没有短路? ...

上电,小电感一边1.05,一边0.4,买了板,测试阻值2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还在修没有,对这种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感兴趣,我说一说我的思路,从你开始说屏有不同颜色交替出现,这 ...

换板了,坏的在手上,有空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还在修没有,对这种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感兴趣,我说一说我的思路,从你开始说屏有不同颜色交替出现,这 ...

屏在变色时换过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在变色时换过屏一样

如果主板故障也会不能正确检测屏

网友:
板层焊鼓包  或者短路了

网友:
静等楼主佳音!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换板就是,难搞的机器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