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A6考核!

楼主(2017-04-10):
到了升二年级的时候了,所以老规矩A6考核。具体温度就不说了,先说我遇到的问题吧,拆了之后清理焊盘 植锡,每个步骤我感觉没问题,
然后装下层接电源电流正常,装上层 完了问题出来了,短接开机点没反应,懵比了 !自己查查了没发现什么,最后求助老师朱老师跟我说先搞电源试试可能脱焊了(之前电源拆过)不行就是CPU没焊好,因为CPU的问题不相信自己手工了,电源装了两次问题还是一样,最后拆CPU拆了装,装了拆反复搞了三次问题还是一样,想想怕不是CPU干废了?抱着试试的心态在装一次,前面都搞好了,准备焊的时候想到会不会是在吹CPU的时候我轻动它的问题?因为之前焊别的芯片我都会动一下芯片看看锡化没,所以CPU我也同样每次吹好都会动一下,想着死马当活马医这次不动了。装下层正常,装完上层给凉一会,感觉这个可能废了,所以在等待的时候我又拆了一块A6!———————————— 晾好接电源短接,指针动了!!卧XX,亮了,搞的心力交瘁啊!!

+ 2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考核不合格会留级吗?另外焊这个确实是技术活啊,实地有培养一个修苹果的高手啊!

网友B:
考核不过会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考核不合格会留级吗?另外焊这个确实是技术活啊,实地有培养一个修苹果的高手啊!

会跟你说让你留级,但如果你要是感觉你没时间多耽误可以签字上二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核不过会怎么样呢?

会跟你说让你留级,但如果你要是感觉你没时间多耽误可以签字上二期

网友C:
吹吹动一下,,哈哈哈 LZ估计是焊接笔记本主板焊多了..我也这个习惯焊锡融化的时候要轻轻推一推

网友D:
笔记本动下可以  苹果上就不能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考核不合格会留级吗?另外焊这个确实是技术活啊,实地有培养一个修苹果的高手啊!

可以签字上二期,学习效果不保证。说有都是建议留多一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吹吹动一下,,哈哈哈 LZ估计是焊接笔记本主板焊多了..我也这个习惯焊锡融化的时候要轻轻推一推

手机的不能推,焊点密,容易连锡。

网友E:
恭喜啊。一期就可以过CPU。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动下可以  苹果上就不能动了

电源什么的都还行,CPU真不行,,都是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吹动一下,,哈哈哈 LZ估计是焊接笔记本主板焊多了..我也这个习惯焊锡融化的时候要轻轻推一推

CPU真不能推,不能推,,不能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啊。一期就可以过CPU。厉害啊。

别夸我 会骄傲的 哈哈

网友:
是的,CPU焊点密度大,所以推动容易连锡, 不建议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的不能推,焊点密,容易连锡。

明白了...谢谢 学习到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不过关会有啥样子的惩罚  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
实地教学是绝对认真的

网友F:
实地教学严谨,当然楼主学的也很棒。

网友:
轻轻点一下cpu可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教学严谨,当然楼主学的也很棒。

老师方法好 耐心教所以学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