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左右双BIOS,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7-04-10):
话说前几天修到这板华硕P8B75-M LX PLUS REV1.00档内存,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老规矩上华硕官网下了个最新BIOS,只有一个文件,编辑好正准备刷,看到这板子左右两个BIOS ,左边刷 右边刷 左右都刷官网的BIOS后,变成无限重启了,真是日了狗了。在论坛下了两三个左右BIOS,然并卵,耐心耗完了,丢一边不搞了。今天有个同行拿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过来,说是偏色,叫我帮忙搞搞,我拿过来测试发现VGA接口不行,就换了个接口上去,顺便把这好板BIOS备份上来了, B75

网友:
特此备注:这两个8M的BIOS文件是不一样的,要一起刷

网友A:
对 ASUS 双BIOS是不能像技嘉那样直接对换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ASUS 双BIOS是不能像技嘉那样直接对换位置的

是啊,对换的结果就是无限重启

网友B:
有没有可是两个芯片共同存储一个完整的程序

网友C:
这板子要是只安装一个BIOS芯片,能启动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要是只安装一个BIOS芯片,能启动不能?

应该不能吧,没试过

网友D:
ASUS官网的下载都不能用

网友E:
最好   在BIOS  里面  升级一下  官网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   在BIOS  里面  升级一下  官网的BIOS!

你没仔细看,我最开始就刷了官网的BIOS,,都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是两个芯片共同存储一个完整的程序

这两个BIOS程序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SUS官网的下载都不能用

大部分能用

网友:
一个是ME

网友:
分享维修资料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