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2 VER5.2主板卡0b的维修(26楼又重新上传了代码表.)

楼主(2017-04-10):
今天接一块MS-7592主板,说是点不亮.上电发现诊断卡跑 d2   ......0c   ob就不跑了,卡在了0b,试了多次都是卡0b,

查了一下诊断卡说明(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卡0b),0c  0b都和键盘控制有关,于是开始测量ps2引脚供电端电压为0.36V,接着测USB供电引脚一组是0.36v  ,一组是1.78v都不对!

这两组电压跑线分别跑到了U9和u10的7.8脚,U9.U10丝印型号是:S12  AGP075    ,其中u9的7.8脚0.36V,u10的7.8脚1.78V,它们的1.2脚都是5v ,3脚0V ,4脚3V,5脚3.15V,6脚3.3V,除7.8脚外都正常,所以初步判断为U9  U10坏或别的元件漏电将输出电压拉低!

图纸找到了份MS-7592版本不一样的,但是可以参考,集成块脚位一样,功能一样。

拆芯片是怕把电容搞坏所以先将电容拆下! 再将两个芯片摘下!打两个芯片7.8脚阻值正常,排除漏电引起电压低,判断就是芯片损坏引起7.8脚输出电压低!料板上没有找到此芯片,因为是给USB及PS2提供5V供电,就将芯片的1脚和8脚连接了,焊好之前拆的两个电容.

上电后正常跑码!屏幕点亮 ,主板修复!   请看到此帖的师傅们指点一下,看看检修思路对不对!先谢谢   了!                                     36楼上传了电脑主板故障诊断卡使用说明书,请需要的朋友收下!

网友:
微信主板,还有给联想代工的,这是个通病。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挺好 思路明确简单解决

网友A:
0B是键盘鼠标供电的问题   呀

网友B:
楼主  那个说明书能拍照一下吗

网友C:
这个8脚芯片一般起到过流保护作用5伏usb供电输出最好在1和8脚之间加个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0B是键盘鼠标供电的问题   呀

一般是键盘鼠标接口供电问题引起

网友:
键盘鼠标也会影响点不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B是键盘鼠标供电的问题   呀

根据代码表显示07  08  09  0A  0B 0C  都和键盘有关!

网友:
MSI     通病   加分鼓励!

网友:
哎,我现在几个诊断卡都坏完了,都没有买的欲望了,你小心过流烧南桥

网友:
这是通病,在实地的时候老徐说过

网友:
V星通病

网友:
主要是没有没有原创帖不认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那个说明书能拍照一下吗

可以!一会儿我回来后给您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一会儿我回来后给您拍一下!

麻烦你了  我也给你一份uefi的

网友:
这个是uefi的代码

网友E:
V星UEFI主板如果卡PS/2接口,都是档99代码。

网友:
修的不错,V星经典通病。

网友:
很给力啊大神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星UEFI主板如果卡PS/2接口,都是档99代码。

思天大神,h61主板出各路时钟的条件包含cpu的p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天大神,h61主板出各路时钟的条件包含cpu的pg吗

你都是老司机了  这个还要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思天大神,h61主板出各路时钟的条件包含cpu的pg吗

桥发出时钟后,延迟发出CPU_PG信号和DRAM_PG信号给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桥发出时钟后,延迟发出CPU_PG信号和DRAM_PG信号给CPU。

根据主板6系列时序  桥要发出时钟  必须要收到  cpu电压好信号  和pwrok  这两个信号
先测cpu电压信号  看点位图  cpu供电芯片 发出PG 经过2个三极管控制之间到桥 还有一个电容滤波,测这个电容2脚有3.3v 正常。

这是别人一个帖子上面的一句话。  桥发出时钟需要cpu电压好信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据主板6系列时序  桥要发出时钟  必须要收到  cpu电压好信号  和pwrok  这两个信号
先测cpu电压信号   ...

谁写的?6系列走的是SVID,CPU需要时钟信号,时钟信号都没有,CPU怎么传输SVID?还有CPU_PG出来?
当主板上除CPU供电之外,别的供电都正常之后,IO发出的PWROK信号会给桥,这个信号,可以转化,即转化成APWROK信号,也转换成PCH_PWROK信号,一个是给PCH内部的ME模块作用,一个是给PCH自身作用,当这2个信号给PCH之后,PCH内部的ME模块会在25M晶振和32.768K晶振的配合下,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里面的ME固件信息,进而发出全板时钟,SVID电压配置信息。延迟发出CPU_PG信号和DRAM_PG信号。CPU在收到时钟之后,CPU_PG信号之后,会配置SVID信息,发送命令和数据给CPU电源管理芯片,CPU电管会应答,进而发出CPU核心供电。CPU核心供电正常之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转换,变成SYS_PWRGD信号给PCH,PCH接受到之后,发出全板复位信号,CPU在接受到复位信号之后,开始工作,进而通过DMI总线到PCH,PCH通过SPI总线到BIOS,开始POST上电自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谁写的?6系列走的是SVID,CPU需要时钟信号,时钟信号都没有,CPU怎么传输SVID?还有CPU_PG出来?
当主 ...

你还加分了呢  我就觉得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写的?6系列走的是SVID,CPU需要时钟信号,时钟信号都没有,CPU怎么传输SVID?还有CPU_PG出来?
当主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1164-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还加分了呢  我就觉得不对

我没仔细看,老徐贴的那个是对的,错在那人自己理解出问题。因为老徐是根据图纸来分析,并没有表示出谁先谁后。那人想当然的认为。其实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仔细看,老徐贴的那个是对的,错在那人自己理解出问题。因为老徐是根据图纸来分析,并没有表示出谁先 ...

对  维修要严谨一点

网友F:
如果确认是5V供电的问题,可以直接从5V供电脚飞线过来。更简单。

网友:
报错代码显示的倒是挺准确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谢分享

网友:
                              电脑主板故障诊断卡使用说明书(数码相机照的不清楚,借了台扫描仪扫得),请需要的朋友们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那个说明书能拍照一下吗

师傅您好:您要的说明书我已经上传到26楼了!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谢谢您分享了uefi的代码?学习了!我已经将代码(数码相机照的不清楚,借了台扫描仪扫描的,图片 另存为后清晰度还可以!)上传了在26楼,不知您看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8脚芯片一般起到过流保护作用5伏usb供电输出最好在1和8脚之间加个保险电阻

谢谢师傅指点!下次加个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确认是5V供电的问题,可以直接从5V供电脚飞线过来。更简单。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确认是5V供电的问题,可以直接从5V供电脚飞线过来。更简单。

从5V供电脚直接飞线,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