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TN面板无故半屏发红(粉红)求助

楼主(2017-04-10):
如图,屏号LTN156AT24-L01,三星15.6 TN屏,确认是面板的问题

整个屏幕的内容显示是正常的,三分之二蒙上了一层粉色,三分之一是正常的,故障为无故自然产生,求帮鉴定下问题和能否修复

网友A:
屏的问题吧 我手上还有一个屏上部分发黑下部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问题吧 我手上还有一个屏上部分发黑下部分正常

只有一半如此,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屏电路上可以修复下

网友:
好像这个型号特别爱坏额,不知道是不是缺陷,都换好几个偏色的了

网友:
屏幕问题,换屏吧

网友:
试试换个屏电路板上的T-con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