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在手什么都有,SL412不出3/5V,波波办案,真相浮出水面

楼主(2017-04-10):
型号:SL412K
版号:DA0GC9后面不记得了,当时没留意看完整版号
故障:客户说不通电,我测是不出3/5V
        我发帖一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不出3/5V是吧,第一是先考虑短路,第二是滤波不良。先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迹象这是第一波。
        第二波开始,我要抓波波了,波波的设置我大家应该都懂我就不详解了,3V出来一下就掉了而且波波挺好的所以3V排除滤波不良如下图

      当我打算抓5V的波波的时候没抓到,然后抓上下管的控制极发现上管的波波驱动电压不够,只有5V左右大概知道问题了BOOT没有升压成功,查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可就是自举举不起来,于是我换了一个待机芯片还是一样,说明不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上管控制的波波如下:

      最后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波波打电感的时候没有一点动静是不是上管没导通?大电感与上下管这边如果有导通肯定有瞬间电压,但是我没测到。肯定是上管没有导通或上管没有供电,在推测果然找到问题所在。上管没有供电,而且上管D极有短路??????????????但公共点又不短,这板子设计的还真够意思3/5V上管都加了保险,而且PC190短路对地,一镊子翘掉好了保险一坨锡连起来好了

      其实不用拆机就能修好的只要拆掌托就好,我是第一次修这板子原谅我小问题耗了半小时对的时间

网友A:
修的好呀...等技术好点也去入手一个波波

网友B:
请问谱源示波器有卡机现象么?

网友C:
上管没装,开路,驱动5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没装,开路,驱动5V左右是正常的

上管是没供电好不好,可以算是相当没装吧反正他是需要电感的波来自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的好呀...等技术好点也去入手一个波波

不可能你没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谱源示波器有卡机现象么?

什么卡机现象,不懂你说的是什么,那是示波器的一个功能啊

网友:
我沒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谱源示波器有卡机现象么?

谱源的一般不会卡机

网友E:
修待机很少用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你没有吧???????????????

没有波波其实修机器也是照样修的不慢多少    示波器需要用到的时候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卡机现象,不懂你说的是什么,那是示波器的一个功能啊

特么的 那个是滞留 让你看清楚能够有时间反应的一个功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待机很少用波波

修待机的话基本上不用波波  一般都是测跑马 测供电芯片 以及掉电对比

网友G:
半个小时已经 很牛了。你们是大神啊。我估计要1个小时。膜拜下

网友H:
示波器修供电,那是手到擒来

网友I:
是我撸多了吗  你这照片看着眼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我撸多了吗  你这照片看着眼晕

我想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修供电,那是手到擒来

是,一般测瞬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半个小时已经 很牛了。你们是大神啊。我估计要1个小时。膜拜下

半小时久也不久快也不快吧,毕竟就一个保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也称不上什么华丽之作

网友K:
和我上次修的那个进水的一样,就是上管供电腐蚀开路了,也是瞎折腾半天,所以维修还是要细心点。。。

网友:
这速度也可以 了  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和我上次修的那个进水的一样,就是上管供电腐蚀开路了,也是瞎折腾半天,所以维修还是要细心点。。。

是啊,这机子还好有保险

网友L:
有波能分析就好修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请问谱源示波器有卡机现象么?

不会 我自己用的就是1102E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波能分析就好修

是的,有波波测什么都清晰很多

网友:
这种好秒。。。。

网友N:
示波器修PWM电路是最快的

网友I:
应该是你拍的不清吧  害我差点暴露了  没被发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不会 我自己用的就是1102E

我遇到过,有干扰就卡死机

网友O:
厉害啊,,示波器用的不错,,不过用以楼主技术万能表也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O:
厉害啊,,示波器用的不错,,不过用以楼主技术万能表也能搞定

没测仔细就动波波,波波在手动不动就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有干扰就卡死机

我的不会啊,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你拍的不清吧  害我差点暴露了  没被发现吧

这么可能,下次我拍远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示波器修PWM电路是最快的

是的

网友P:
SL412还没见过,410还是见得不少

网友:
LZ波波玩的挺6,第一次半个小时修好不错的了,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待机的话基本上不用波波  一般都是测跑马 测供电芯片 以及掉电对比

严管区,不能乱说话,不过我还是想说,我看到你的头像,怎么就想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SL412还没见过,410还是见得不少

SL412 一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