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0EARS维修思路

楼主(2017-04-10):
(图片)

网友:
思路就不给了..用原做通刷 吧  这种盘很容易写坏ROM  原盘通擦最安全

网友:
具体是什么故障都没有说明

网友A:
啥问题就思路 大兄弟 如果是少量坏道就 逻辑扫描 加G表 再合并GP  最后内格P生效

网友:
MHDD扫出红绿块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就思路 大兄弟 如果是少量坏道就 逻辑扫描 加G表 再合并GP  最后内格P生效

你好兄弟逻辑扫描加p表都要内格p才能生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兄弟逻辑扫描加p表都要内格p才能生效吗?

逻辑扫描后   然后把G表 p表合并 最后再内格带P表 反正我用这招 修好好多1640的500G了 坏道少的 屡试不爽

网友:
看了几遍,没看董

网友:
我有1个1t 蓝盘,用MHDD扫有一些绿红块但不多,但用WDR5.3逻辑扫,到55%左右都坏道,AMNF灯一闪一闪,这种不知什么情况?

网友:
罗工在吗,还有朋帮帮分析下

网友B:
备份固件很慢,有些模块勉强备份出来,0004模块(段位表主备份)读不出,0005模块(段位表备份1)也读不出

网友:
西数的型号WDC WD10EZEX-00RKKA0_80.00A80_WD-WMC1S0193905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B:
备份固件很慢,有些模块勉强备份出来,0004模块(段位表主备份)读不出,0005模块(段位表备份1)也读不出

板号1672以上wdr5.3都不支持,逻辑扫描坏道也不准

网友:
什么软件修WD盘最好用呀

网友:
什么软件修WD盘最好用呀,WDR5.3好多都不支持

网友:
有红绿,做下46试下嘛,楼主

网友(2017-06-21):
这个盘具体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