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员小修IPHONE6S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4-10):
首先  机器开机电流正常  但是看屏幕没有显示  黑黑 的  背光都没有  也不是暗屏
  根据上课讲的  测显示座子连接座子 的对地值发现
PCB上的图的位置 可是后级就只连了这几个地方 本着先简单在 难的  那就先拆电容 只怪我的运气太不好剩下一个电容与芯片 我就在想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了吧就果断的把芯片给干了   结果  真是  。。。。。还短路  *脏话*  还真是电容的问题   拆   OK了  居然   特么的。。。。。。真是醉了啊最后把芯片补回去 电感补上   上机   完美亮屏

总结了一个原因  就是 短路的 问题  最好要把相连的电容 或者会导致短路的元器件    好拆的都拆掉   在拆芯片     千万不要动不动就干芯片啊

问题不难   还望各位坛友加分啊   加分 是不会扣你们的分的    嘿嘿

网友:
用老李的蜻蜓点水烧机大法不是更快吗。

网友:
这样拆感觉好麻烦,我还是喜欢烧机。

网友:
有思路才出结果。。。

网友:
短路还是直接烧吧,一个个拆麻烦,搞不好还会扩大故障

网友:
搞不好,把芯片干废了。还是烧机好点。

网友:
熏松香烧一下不行吗  还拆啥

网友:
小元件我直接拿刀或者镊子挑了。烧鸡有时候烧不出来。

网友:
电脑也是这个原则,尽量先不动芯片。感谢加分

网友:
使用烧机法速度比较快一些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 ,我是小白,能解释下你所指箭头信号的意思吗?

网友:
找工作么  来我这吧

网友:
我的微信号 13220763756   手机同号

网友:
  电感拆了。。 发现是后级问题。。 那电感是能测到阻值吗?  大概多少。。  我也碰见个6无背光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