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死机

楼主(2017-04-11):
一开机就黑屏死在那里 刷个bios涛声依旧 不知道咋搞
黑屏

网友:
CPU,电源,内存,显卡这些都换过没有,另外不接硬盘试试呢?

网友:
这咯我刚修了一个

网友:
你测下cpu电压是不是0.8

网友:
是的话就换个供电芯片吧

网友:
供电芯片是EPU的

网友:
内存换了吗

网友:
还是连LOGO都没出现 就黑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你测下看看哪个供电偏低或者偏高 不好修

网友:
一个个代换咯

网友:
不行高桥咯